GL500在空中一般能飞多久?

楼主(2007-12-19):
飞机就要飞的时间长才有意思!!

网友A:
大多数模型直机只能飞15分钟左右,时间太长了脑袋吃不消

网友B:
我也想知道,玩过的朋友来说说。

网友C:
模拟器飞行久。

网友D:
那要看用多大容量的电池了

网友E:
为了保护电池
我一般飞不到8分钟

网友F:
一般悬停航线8分钟,3D四分钟

网友G:
500的没有飞过!450就7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