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改尾无刷

楼主(2007-12-19):
如题,雷鸟4代改尾无刷
电机
,除了要加一个无刷电机和一个电调,其他的还有什么东西要换吗??有哪位改成功的指点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A:
我只改了主电机,尾吧的还要加个混空的!遥控器有的话那就不用了,上次我看过有人改了的你找找看

网友B:
改尾无刷原来的混控就不用了,控上要有跟轴混控功能

楼主:
那原装的接收机不能用吗??我找了好久都找不到雷鸟尾无刷相关的帖子!!

网友C: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3041024a.htm
看看这个,道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