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测电机转速。

楼主(2007-12-20):
上个周末在淘宝以废品的价格淘了一个全新的1115级电机(尾部外观有些旧)。一直没有这个电机的数据,特别是转速,在网上找不到该电机的资料。

于是心理在想一个如何才能测试转速呢,就在冥思苦想的时候,突然一个灵光闪现,可以用声音的振动来测试啊。

在测试前,我先在论坛上搜索了以前别人测试电机的方法,竟然发现早有人就这样测试过了,于是我就按原来的想法展开行动。

首先是在电机轴上面拧上一根细铁丝,铁丝的末端尽量离轴进一些,而且末端要磨尖,这些都是为了使测试结果最理想化。

下面就发图给大家看看测试的步骤以及结果。

这是我之前发的有关这个电机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0188&extra=page%3D2

测试的电源,上无27厂的变压器,虽然是老家伙,但做工毫不含糊。功率还不到50W,但次级竟然用了1.5mm的漆包线,和一些进口的1000W变压器的次级一样粗。
用它来测试电机,根本就不用担心变压器会烧掉,我曾经试过把它的次级短路一分钟,线圈竟然还只是温热,要是一般的早冒烟了。

以前买的德国牌子超快速恢复二极管,用在这里有些暴殄天物了,呵呵。由于不想安散热器那么麻烦,防止过热我是拿两个并在一起用。

测试环境,电机在高速运转的时候,铁丝摩擦纸产生振动,声音被话筒接收并传入电脑处理。

在网上下载了一个专业的音频工具,可以明显看到我陆陆续续摩擦了几次纸,只是每次的振幅不一样。频率经过后来的比对,都是一模一样的。

放大波形后可以看的相当清晰。

再放大,可以更清晰的看到每次的振幅都略有不同,但频率完全相同,这样的测试方法根本就不用考虑噪声的问题。

我选取了随意一段,发现振动周期是0.006秒(右下角可以看到),也就是6毫秒。计算以下1000/6*60=10000转。哈哈,太惊喜了,竟然和我之前那个帖子里估测的完全一致。

网友A:
有结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结果了吗?

有结果了,刚才在编辑帖子。最后结果是24V电压下10000转每分钟。精度我自己认为是99.9%,呵呵。

网友:
呵呵,高人啊,学习了,回头测我发动机的转速去

网友:
頂一個,很有頭腦~

网友:
只能讲佩服,这个办法都让你想到了。

网友:
兄弟,没话说了!
真的很佩服你的思路。这种创新想法。
谢了!

网友:
很有创意啊,聪明~~

网友B:
很有创意,不过不知道干扰大不

网友:
之前不是有一个声卡显波器,原理差不多,好像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创意,不过不知道干扰大不

干扰是有,但干扰源的声音振幅远远小于拨动纸片产生的振幅。通过波形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网友C:
纸片反应速度达10000 ,用感应线圈捡拾信号比较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纸片反应速度达10000 ,用感应线圈捡拾信号比较准确

老兄,你的概念搞糊涂了!

1.我测试的速度是10000转每分,而不是每秒,换算成频率也就是167赫兹,对于这么薄的纸片2万赫兹的高频都不成问题,何况才167赫兹呢?

2.从原理上讲,任何结构的麦克风拾音都是可以的。举个例子:高档的电容麦克和低档的炭芯麦克,它们除了拾音的频率范围和拾音的振幅精度有差别之外,拾音的频率精度是一样的。例如一个200赫兹的频响用两种麦克去拾音,它们的结果都是200赫兹,不会出现一个200赫兹,一个220赫兹的。再说我用的麦克也不差,足够了,呵呵。

这种测试方法的最大优点就是简单,精确(操作正确)。

网友:
LZ脑子动的不错,赞一个先~~~~~~~~~~~~~

网友:
好办法,没有办法的办法哦~!

网友:
你用COOLEDIT录音软件,它具有频谱分析的功能,看他的分析结果就直接知道频率了,不用计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你的概念搞糊涂了!

1.我测试的速度是10000转每分,而不是每秒,换算成频率也就是167赫兹,对于这么薄的纸片2万赫兹的高频都不成问题,何况才167赫兹呢?

2.从原理上讲,任何结构的麦克风拾音都 ...

我意思是铁线打到紙上不是一个脉冲,而是一组包含多种频率混合波,用电磁捡拾所得到的脉冲比较纯,而且比话筒还简单

网友:
哈哈,学到野了

网友D:
还有其他办法吗,比如用光电发射和接受管,在轴上贴一块反射纸,再把接受管的信号输到声卡上去,可以做到非接触测量,应该更好。我不会设计电路,哪位会设计给出一个电路。

网友:
坛子里有人早做过了,完全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其他办法吗,比如用光电发射和接受管,在轴上贴一块反射纸,再把接受管的信号输到声卡上去,可以做到非接触测量,应该更好。我不会设计电路,哪位会设计给出一个电路。

这才是最好的方案。可以用鼠标的管子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有其他办法吗,比如用光电发射和接受管,在轴上贴一块反射纸,再把接受管的信号输到声卡上去,可以做到非接触测量,应该更好。我不会设计电路,哪位会设计给出一个电路。

光电测量应该比声音准确,接声卡的话,电路很简单,拆一个机械鼠标就可以了,不过不用贴发射纸,涂黑一大半就可以了

用单片机做会比较方便

网友F:
用单片机做就直接加led显示出来了,不用再接到电脑上了。

网友:
楼主的方法是最简单易行的,其他方法信号转换这块儿比较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单片机做就直接加led显示出来了,不用再接到电脑上了。

用LCD好,又不贵,哈哈,没用数码管很久了

网友:
思路不错,简单实用,加精鼓励

网友:
还可以这样,看自己的数字万用表有没有测频率功能,有的话,再用鼠标光电对管做个测头。家里坏鼠标好几个,就是不知道光电对管怎么接,哪位知道给发个图

网友:
声音测转速有专门的设备,比较简单的是用一组不同长度的簧片,先测出每片簧片的固有频率,然后将整组簧片贴在电机上,看看哪片簧片振动最厉害,就说明电机的频率与该簧片接近,进而算得电机转速。

这种方法是针对有保护罩或不便拆卸的旋转设备的,如果能看到旋转轴,就应该用磁感或激光测量。

网友G:
37#说的不是有商品的频率表出售?

网友:
鬼子的电站上有

网友:
专门的测速仪器各种各样,原理也不复杂,多数是对转换过来的脉冲计数换算,不同的只是对脉冲信号采样的方式不同,有光电的,有电磁的,还有机械触点的。
楼主的可贵之处在于巧妙的利用现有设备,几乎无须投入任何成本,即可实现测速功能,值得鼓励,也令人佩服!这种另辟蹊径的思路是diy过程中值得推广的。

另:有的数字万用表就有频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G:
37#说的不是有商品的频率表出售?

原理都是一样,就是测出机械振动频率,进而得出转速。

楼主:
多谢版主加精。

大家说的其它方法也都非常好,只是操作上面要比这个稍复杂一些。

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一般人都有这种条件,测量精度也很高,呵呵。

网友H:
这个音频工具是什么软件yenhenfeng@163.com

可以说明一个这个是什么音频软件吗

网友:
如果在音频的输入断接上光藕,再连接被测对象,这方法能不能做为简易示波器啊,(音频的采样频率为44KHz)

网友:
用光偶的话,需要做电平转换后,一般应该从线路输入(line in)端口输入。需要焊电路板,做接头,比较麻烦。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光电测量应该比声音准确,接声卡的话,电路很简单,拆一个机械鼠标就可以了,不过不用贴发射纸,涂黑一大半就可以了

用单片机做会比较方便

用机械鼠标怎么做?发个图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机械鼠标怎么做?发个图好吗

用机械鼠标做不了

网友:
一块小磁铁安在转盘上,一个小线圈拾取感应电动势,一个频率计显示,搞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说明一个这个是什么音频软件吗

这个音频软件是Cool Edit Pro 2.0
推荐你到多特软件站免费下载简体中文注册版。
下载地址:http://www.duote.com/soft/5664.html

网友:
软件在哪里下的

网友:
俺用这个测转速!

网友:
LZ的方法的确很新颖。但实用性不足。不过通过这种方法而派生出新的测试领域,新的测试工具也未尝可知。继续努力,你有可能成为新的科技领域的带头人。  顶

网友:
下了推荐的这款软件,在多特软件下的,木马克星扫描说此软件监视键盘输入,怎么回事啊。

网友:
理论上用手机,mp3等能录音的设备录音后的文件导进这类的音频编辑软件,也能实现这个功能吧?不过录音时的周围环境要静点。

谁来试试?

网友:
机械鼠标的光电三极管作为接受管。我认为不要用他的红外发射管,要买高亮度发光二极管,因为测试转速时能看到光斑,红外的看不见。现在就是光电三极管的三个脚搞不清,一般都是2个啊,搞清以后就制作。

网友:
我有一个小美的发动机转速表  就是音频测试方法的距离3米照样精确稳定 但是它是通过发动机的爆发声来提取信号的  但是这种用纸片来提取信号是不是能可靠值得怀疑 高速旋转的电机的棍棒未必每转都能打在纸片上  每种物体都有它的固有频率 当纸片的固有频率和电机转速有倍差时就有可能出现差频  那就是得测得值除以1.......2.......3........

网友(2009-08-14):
太厉害了.这都想的到

网友:
直接看频谱嘛,峰值最大的那个频率就是

网友:
有创意,创意的延伸,强!

网友J:
用高速摄像机拍就知道纸片回位的速度,肯定跟不上电机转速啦

网友K:
方法巧妙!!

网友L:
有更简单的方法,在电机轴上画一道痕迹,在频闪的灯下(老式镇流器日光灯,100Hz)看电机轴的转动,随着转速的变化,轴上的痕迹有时快有时慢,根据出现几次变化就可换算出转速。痕迹不好做,贴一点白色的小胶纸也可。
(拍脑袋想的,没有日光灯,行不行还请坛友验证。)

网友M:
这个软件的用途真多,楼主用来测转速,前段时间好像有人用来测什么波形……不记得哪个论坛看的了,我平常最多用这个软件做个MP3铃声而已!

网友N:
强贴!学习了,还引出了许多奇思妙想,回来试试看。

网友O(2010-02-13):
不错 COOLEDIT 我师兄当时一上手就想利用它 改成 笔记本仪表的分析软件 赞 楼主一个

网友P:
冒个泡,继续潜水

网友Q:
这帖子不错,学习啦,签名备查。。。
--------------------------------------------

网友R:
这个软件现在的名字叫:Adobe audition。版本发展到3.0以上,很好用,音频领域最顶级的处理软件,我已经用啦10多年

网友S:
好方法 音频软件也好

网友T:
好方法 !
我也同意楼上“纸片反应速度达10000 ,用感应线圈捡拾信号比较准确” 用薄片金属试下效果

网友U(2010-03-25):
回复是一种美德
简单易行

网友V:
其实这方法我老早就用了,而且不用加纸片。

网友W:
你在推动diy历史的进程

网友X:
音频转数表。

网友Y(2012-11-23):
如果转速越高震动越小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