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架大J3,不知道动力如何配。。。请进

楼主(2007-12-20):
翼展1.8米,民工那买的,发动机不知道配三叶的46还有52?只要三叶的,因为便宜。还需要5个标准舵机对吗?好像还要配一个火头,OS8号?一个点火器?什么点火器好点?看着别人发贴说用5号电池的点火器电量不够,而且点几下就没电了。请推荐一下。还需要什么呢?请大大们帮我列一下,我好一次性配齐,谢谢了。

网友:
8号火头???哥们玩油车的?
应该是3号火头吧```
这是40的飞机吧?
配52好点`动力富裕```

网友A:
OS8火头经典配置,成熟好用。5个3003舵机就OK 了。46发动机飞这个机已经很够用了,52就是暴力了。点火电一般都是SC型1800-2200的镍铬电池的。另外还需要不少东西:启动机、油泵等等

网友:
 LZ我也刚刚买了架,设备正在安装中,稍后在上图,ASP46发动机,3003舵机5个延长线,油管等

网友:
我也有一架和楼主一样的J3,也是在民工买得,我用52的引擎,动力十足,不怕掉高度,5个3001标准舵机,火头用OS8号就好,这飞机很好飞,很稳,唯一的缺点就是主翼太大,不能拆装。

网友:
主翼是可以拆卸的呀!

网友:
油泵就不用买了,去医院买个大型针管,最多2元,比起40.50元的实惠多了而且性能不比油泵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OS8火头经典配置,成熟好用。5个3003舵机就OK 了。46发动机飞这个机已经很够用了,52就是暴力了。点火电一般都是SC型1800-2200的镍铬电池的。另外还需要不少东西:启动机、油泵等等

楼上正解,说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