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7-12-20):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使船起滑出水面呢?完全离水!
电调电机需要如何配置?
新手不明白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完全离水还能跑吗  那是飞了

看到的“完全离水”只是瞬时的吧  至少螺旋桨不可能长时间离水呀

还有这跟电机电调的配置没什么直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离水还能跑吗  那是飞了

看到的“完全离水”只是瞬时的吧  至少螺旋桨不可能长时间离水呀

还有这跟电机电调的配置没什么直接关系....

请问高手如何做到瞬间离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高手如何做到瞬间离水?

1, 動力過大現象.
2,速度足夠,向浪沖.
3,船體設置問題,令船體在航行中產生跳躍.

网友:
那个是3D船的其中一个动作,,没有3D开关,没有动作要领,只有靠天时地利人和~

楼主:
好!。我的小船有点想飞了!不过125A电调好热啊!有边只胶水可以防高温呢!我想报正个钓调放在水里!

网友(2008-01-30):
引用 楼主:
好!。我的小船有点想飞了!不过125A电调好热啊!有边只胶水可以防高温呢!我想报正个钓调放在水里!

虾哥,请你去海珠北路冷气一条街买些铜毛细管弯成S型压贴在电调的散热板上,然后通水成水冷降温.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B:
1.玩船的地方有风,有小浪。
2.动力足够强大。比如40CM的A5 配B28电机。
3.油门设置成陡线。不是曲线。

友情提示,,电池一定要放电强的,电调尽量要用大A数的。

玩得开心。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玩船的地方有风,有小浪。
2.动力足够强大。比如40CM的A5 配B28电机。
3.油门设置成陡线。不是曲线。

友情提示,,电池一定要放电强的,电调尽量要用大A数的。

玩得开心。

虾哥,这样强大的动作,是否用大号锂锰电池去完成?

网友:
呵呵,好明显图中就是本人的船。

网友:
本来就是你的

网友:
小船可以用锂锰..大点的船,就显得没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