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导杆自制E004主轴的问题

楼主(2007-12-20):
以前看过有朋友用光驱导杆自制E004的主轴,我也找到一根,发现比原装的主轴短了2mm,不知能不能用?还有上面有两个孔,一个是1mm,一个是1.5mm,这两个孔如何弄出来?

网友:
也有长的,长1.7CM。 孔难搞。

楼主:
今天试下,导杆奇硬,用什锦锉刀都锉不动!

网友:
光驱导杆?

光驱导杆? 是什么 直径和机上的轴直径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完全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在那搞到的?  我也想弄一跟 我的CP2 的轴采制也片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找一个废光驱拆开就看到了。

网友:
就是无法打孔,太硬了

网友:
所以,偶还是买成品用。现在也不会摔得那么惨了

网友:
004的主轴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就是无法打孔,太硬了

是光驱导杆是不是只是表面处理做得好,渡的是铬吧?里面没有想的那么硬吧?

网友(2008-02-08):
这个东西用来做450的尾轴还不错,不需要钻孔.

网友:
是用激光打孔

网友(2008-07-20):
做横轴的吧,不应该是主轴吧,我拿那个作了个尾轴,很爽,那个拔丝很吃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