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组装出现大问题,帮忙看看!上图了.

楼主(2007-12-20):
从来没玩过此机,新够一台,组装时出现以下问题。请大家看看。
1、控制尾翼那根方向连杆所穿过的那两个环套在尾管特别松。正常吗?
2、水平尾翼下面那个环也是很轻。如果收紧螺丝的话,水平尾翼都变形了。导致和另外两个环不平行。即使这样,水平尾翼也不紧,用手一办就动了。正常否。。。。。。?

看看嘛

网友:
1 俺的没上那两个环,貌似没什么用。
2 水平尾翼下面那个小勾勾的尾联杆好像没什么事,水平尾翼下面那个朔料件好像上不紧。

网友:
和我装机时一样的问题。
1.两个松的环要上502固定的
2.水平尾翼上紧了是会有点变形,但只有这样才能上紧,要不容易歪。我一开始担心会不会弄到裂开,后来壮着胆上紧,也没有问题。所以。。。往死里紧吧,紧到下面的塑料件贴到尾翼为止。紧的时候用手按住,两边均匀地上,就不会歪了

网友:
PS:看到楼主的头像,我表以深深的崇拜

网友:
建议还是换成碳纤拉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碳纤拉杆? 耐用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来没玩过此机,新够一台,组装时出现以下问题。请大家看看。
1、控制尾翼那根方向连杆所穿过的那两个环套在尾管特别松。正常吗?
2、水平尾翼下面那个环也是很轻。如果收紧螺丝的话,水平尾翼都变形了。导致 ...

LZ请放心 `飞机很正常
1:控制尾翼那根方向连杆所穿过的那两个环套在尾管特别松,你别管他``让他松好了```建议你换成碳纤尾推杆,两个套管就不需要用了`
2:水平翼锁紧以后正常情况下都是轻微变形的``有点跟桥一样`是拱形的,你只要看上去两边对称就可以了.水平翼必须锁紧

网友:
1.用扎带穿过环的内侧(环的上部有凸槽),紧后用刀把两边扎带剪去。
2.把尾联杆紧固环换成金属的。

网友B:
那两个环有个小缺口的,插个扎带进去就OK啦,你应该没有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
1尾管上的两个环套只要拿剪下来的绑扎带插进去就行了(没看到环上的凸起吗?),多出来的剪掉。
2.楼上的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水平尾翼固定座下面固定拉杆的地方可以剪掉,亚托公司推荐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环有个小缺口的,插个扎带进去就OK啦,你应该没有仔细看说明书.

我也没仔细看说明书,英文的。

网友:
用双面纸胶带就OK了

网友:
很好解决 ls的人都解答了 我就不说了

网友:
我还是用碳纤拉杆

网友:
那个地方本来就是要松的

网友:
两个环在我第一次装的时候就别我拧了

网友C:
插一条 扎带上去
多出来的 剪掉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一条 扎带上去
多出来的 剪掉 就可以了

我也是这样弄的,不过也用不上了。买了碳钎尾推杆。正打算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