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好盈40A电调总是滴滴报警不检测?

楼主(2007-12-20):
我昨天炸机把浆卡到树上,估计是把好盈40A烧了,现在通电,电调一直是滴滴的响没有别的反映,请问是怎么回事,在那里可以修理?谢谢!

网友A:
看说明书先确定是哪种响.然后排除问题

楼主:
我没有说明书就是我们每次插电第一次响的那个声音,按正常的话最后响一声就可以飞了,但现在总是滴滴的想个不停,飞机电机加不上电?

网友B:
油门未归零,重新设定油门行程,另外检查电机有没有被异物卡住而无法启动

网友C:
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楼主:
油门归零了,油门行程也设了还是不行.

网友D:
油门反相或未归零啊

楼主:
已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2019-04-22):
引用 楼主:
已解决问题,谢谢!
怎么解决的,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E:
求解决方法

网友F:
油门未归零,重新设定油门行程 还有可能是电调信号线断了 检测不到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