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CP2 炸机了

楼主(2007-12-20):
自己操作失误,飞机从10米高度坠毁,脚架断了,贝尔摇臂坏了一个,其他还好,机壳么就不用说了,买了2付大桨,一付脚架,一个摇臂,总共85元,哎,心痛啊,还在修理调整中.

网友A:
强烈要求上图

网友B:
轴都不弯啊

网友C:
烧钱。。当中。。。。。。。

网友D:
怎么不上图片呢

网友E:
上图!大家都喜欢看"炸鸡"图

楼主:
照片拍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放上来

网友F:
论坛右上角,上传图片,红字。

网友G:
你都飞到10米高了啊??
偶的从来还没超过4米。。。 觉得动力不足的样子
楼主,你的螺距怎么设置的啊? 还有是否主电机换拉?

楼主:
很简单啊,只要你是新手,一紧张,油门拉到最大,飞机肯定串到你的控制范围外
调整螺距很简单啊,我的是CP2,有两根连接十字盘带螺纹的连杆,拆下连杆,记住最好买把球头钳,我用手拆,疼死我了,我是一边咬牙一边拆的,连杆拆下后,逆时针转,螺距就变大了,顺时针螺距变小或变负角.
炸机图我上传了,咋地看不到呢?

楼主:
终于知道怎么上图了,还要复制,我晕
我什么都没有换,买的时候,店家还建议我买个保护架,我嫌贵,自己到路边买了两串羊肉串,一共4元,一边吃羊肉一边到文具店买了四个兵乓球,一共3.2元,串羊肉的棒子我洗干净,一根棒上串两个球,这保护架不就成了吗.
哎,没有想到啊,冲动是魔鬼啊,劝各位新手,谨慎再谨慎,不要冲动,少吃羊肉,少点火气,少点冲动.
毕竟是银子啊!!!
现在还有阴影,不太感飞,呵呵

网友H(2008-01-28):
我也有这个机机,几乎不敢飞它了,机架上装脚架的那四个小塑料桩子太脆弱了,我已把两个机架上的这些小桩子搞断了,现在没有脚了,正在休养中.
等过完年买个016的电池架脚架来看能不能装上,再把电池装得比较低一点再飞它了.
这机太灵活了,配件又死贵.感觉不太适合我等新手练习用.

网友I:
那摇臂球头可以上螺丝粘的,没必要换掉,还会断的

网友J:
ESKY,正统的烧钱机.
NND.
深有体会.
宁玩450,也不玩他了.

网友K:
喜欢炸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