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产遥控晶体失望了

楼主(2007-12-20):
这两天对国产遥控的接收晶体进行了测试,遥控器使用9x2,接收使用西安,华XX,eksy,在同一个接收上,使用不同的晶体,输出的脉宽对比误差在100us以上.与遥控器的教练输出对比,误差最小的也有50us,大的有160us以上.郁闷得很,一个小小的晶体的质量都不能保证  ,最糟的晶体居然频率有漂移,随做时间的推移,脉宽有4,50us的变化 ,-----经过这次测试,对华XX的晶体感觉要好点,虽然也不很准,但是频率稳定啊

网友:
晶体有二段谐振区域,根据振荡电路设计不同,可以补偿的。就是有些振荡电路有微调电容的原因。一般讲,各家的设备不一定能兼容晶体,除非厂家说明。

楼主:
问题是没那种接收可以微调,大部分模友也没设备微调.晶体不准,就如同收音机调谐不准,杂音就大了,

网友:
所以前辈们都建议使用原装设备。

网友:
我的发射机是原装的,接收机使用的是兼容的,一般有N个接收机,买原装的太贵了,兼容的飞电动飞机问题不大的

网友:
难道中国真的没有好东西了吗???? 找马扎坐着看热闹!!

网友:
用输出的PPM信号来看晶体的频率精度?行吗?
楼主试过海创的晶体吗?

楼主:
PPM,PCM都是通过调频后发射的,接收根据接收的频率变化来解调,频率的中点就是以晶体为准,比如频率比晶体高,就输出高电平,比晶体低就输出低电平,当接收晶体与发射的中点频率不一样,输出的占空比就发生变化了,偏得越远,变化越大,抗干扰也越差.
就像收音机一样,调台不准的时候,也能收到台,但是噪音大.还有就是接收的整型电路对占空比也有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固定的,不会发生变化

网友:
航模遥控是这个原理吗?
高频发射晶体会改变脉宽吗?
时钟晶体会改变脉宽我还能理解。高频发射晶体能改变脉宽就不大明白了,

楼主:
是占空比有变化,比如发射高电低电平都是1ms的方波,晶体不准话,出来就是1.x和0.y 的波型

网友:
PCM的编码是依靠编码数据来恢复最终输出的脉宽。
PPM的编码是依靠周期来代表最终输出的脉宽信号的,就像你所说的高电平若变宽则低电平就变窄了,而周期时间是不变的,最终的输出脉宽是经解码IC将周期信号恢复成一个脉宽信号,这样无线传输过程所产生的延时就不会影响脉宽了。这期间也包含频率偏差造成的误差。
不知你测的信号是最终的舵机信号还是没有解码前的PPM信号?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值得探讨明白。

楼主:
解码前的信号,PPM每个高电频的宽度代表每个通道的值,占空比变化,也就影响了通道的数字,变短还好点,高电平变长就麻烦了,低电平本来就短,再短遇到干扰就有可能把两个高电平合成一个了........

楼主:
我本来想把PPM接收改成JR的PCM接收,这下完蛋了,误差超过100us ,JR的脉冲误差大于40us就麻烦了,超过80us就基本没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ppm信号不是每个高电平代表每个通道数据,而是每个小周期代表每个通道数据,用双踪示波器同时看看ppm信号和最终解码输出脉宽信号就知道了,

楼主:
你是对的,是周期,但是占空比变化后,低电平就非常窄了,很危险

网友:
PPM接收机鉴频输出到解码芯片的信号只有两种PPM脉冲串结构:
正相:高电平0.4毫秒;
反相:低电平0.4毫秒;
相邻两个定宽窄脉冲的距离(上升沿到上升沿)代表某个通道的脉冲宽度,解码芯片解出的也是这个距离;
1,这个距离与高电平或低电平窄脉冲的宽度没有绝对关系;
2,这个距离是由编码芯片编码的;

上面第1点,俺做红外线遥控时就已经验证过了;标准PPM的这个脉冲宽度是0.4毫秒,俺把这个脉冲宽度改成0.1毫秒,CD4015和74164照样解码;
俺用示波器和逻辑仪看过红外线接收头和SW四通接收机的信号:
  1,红外线接收头:输出低电平脉冲宽度:0.074--0.128毫秒;发射机编码板上的8个电位器(8通)不动,各通道解出的脉冲变化只有0.002-0.008毫秒间,(俺的8通道逻辑仪是用877A做的,分辨率就只有2微妙);
    可以理解解码芯片解出的各通道脉冲宽度变化只是解码芯片本身的问题,而低电平窄脉冲的宽度变化是红外线接收头和发射头的问题;
  2,SW四通接收机鉴频后输到解码芯片的高电平窄脉冲宽度:0.322-0.462毫秒;在SW四通的各电位器均不动的情况下,各通道解出的脉冲宽度变化在0.002--0.01毫秒间;
    同样可以理解解码芯片解出的各通道脉冲宽度变化只是解码芯片本身的问题,而低电平窄脉冲的宽度变化是接收机鉴频电路的问题;

楼主所提到的情况只有两种解释:
1,高频部分对编码部分的干扰;
2,发射机中对编码部分供电的稳压电路有问题,输出的5伏电压有较大波动;
   (1)使用数字芯片(如4017,555)和专用编码芯片(如NE5044)的编码板,电源电压的波动导致个通道的脉冲宽度变化;
   (2)使用单片机AD或AD芯片的编码板,这种编码板一般都不会对AD使用专用的参考电源;电源波动导致AD转换的数据波动变化;

如果是PCM就更好解释了:完全是编码板或接收机鉴频电路的错!

PCM脉冲串中代表1或0的脉冲宽度允许一定的宽度变化,要不然鉴频部分就麻烦了:他解出的脉冲宽度总是有一点变化的!

如果哪位DIY的自定义PCM编码板数据采用RS232的数据脉冲串就惨了;
如果是按照红外线遥控常用的PPM脉冲结构就不会有多大问题:
    这种PPM脉冲串组合成的数据中:0和1是以脉冲的定宽度确定的,也允许01脉冲有一点变化,能够判断出在一定范围内就可以解出是代表0还是1,再加上校验,基本上不会出多大问题;

修正:刚才没注意到楼主的发射机是9X2,如果楼主设定的是PCM,呵呵,就一定是编码的事;不过看楼主选用的是西安,华XX,eksy,肯定设定的是PPM方式,不好意思,还是编码板和解码板或单片机解码分辨率的错!

如果真的变化有450微妙,建议楼主把发射机砸了!

网友:
国内还是有好的晶体厂家的,只是没选对或个别现象

网友:
futaba的晶体不是婶子柯茨代工的吗

网友:
打错了,深圳柯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