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惨烈的401!

楼主(2007-12-20):
老大翻的厲害,炸也厲害........
被副翼幹的401,連裡面的電子元件也砍掉!

网友A:
 401伤的不轻哦,怎么回事啊?

网友B:
放上面的?

网友B:
不要紧,现在飞越有外壳卖的,只要里面没问题。

网友C:
装在上面迟早要换的

网友:
好像里面也伤了,原件掉了就不好办了,看能否找到一个坏的互拆零件来用

网友D:
没事没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安慰一下

网友E:
下次长记性啦 401反装

网友F:
 坏的给我吧。。

网友G:
沉重哀悼一下。

网友H:
坏的卖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