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虾 50-70公里!视频了。

楼主(2007-12-20):
最近虾多,凑个热闹!视频链接:http://6.cn/watch/2326907.html

朝阳公园爽跑电虾150元买的小电虾,进行了两次改造。现在第一次改造的跑船图片已经有了,第二次改造还没有最终完成,等完了再上图。跑船录像太大了,40多兆。不知该怎么传,多上点照片吧。改造后的船的成本已经是原来的10倍以上了,吐血。第一次改造后时速估计有40-50公里。第二次的配置如下:飞高3600KV 无刷,50-70安电流。100安好赢电调,25C 2500毫安时锂聚。专业级的轴系和舵系。

加上第二次改装后的视频了,6秒钟左右航行了100多米。速度应该在50公里以上了,另有高手认为有70公里,我没经验,回头买个高明101的GPS。

第一次改装的图片:

第二次改造!!

网友:
不错,很快,建议装个翅膀可以飞!!

网友A:
无刷外面那个水冷的药盒是怎么密封的呢?用热熔胶吗?

网友:
我们这里没人玩船,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外面那个水冷的药盒是怎么密封的呢?用热熔胶吗?

我们家装修剩的胶,沾玻璃的。

网友:
应该是防水胶或者704硅像胶

网友B:
第一次改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牌的电机啊????看着像兴耀华的啊!

网友:
  装备不错,,锂聚都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改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牌的电机啊????看着像兴耀华的啊!

一直是飞高,品质有保证,别的不敢尝试,

网友:
请问这个飞高电机是什么尺寸规格的啊?

网友:
哪里有玩具虾卖啊?

网友C:
 不错
请问楼主用多大的桨,电流数据如何得出?50~70安电流有点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请问楼主用多大的桨,电流数据如何得出?50~70安电流有点吓人。

532得桨,飞高2860,电流在我家浴缸里带负载用电流表测的

网友:
我有201出售哦

网友D:
请问 2200MLH的电池可以用多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 2200MLH的电池可以用多久呀?

4-5fengzhong

网友E:
LZ太强了,玩具虾装个飞高,,装GS都嫌他奢侈,,装小船动力就刚好了~

网友F:
  电池受罪啊,,,操大肚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532得桨,飞高2860,电流在我家浴缸里带负载用电流表测的

桨在静水测估计电流大了,因为没有迎面水流,用大螺距比的更惨,桨的深度稍深,电流就狂飙。我也经常在浴缸测电流,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受罪啊,,,操大肚子的!

4分钟跑下来,电池一点也不热。应该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太强了,玩具虾装个飞高,,装GS都嫌他奢侈,,装小船动力就刚好了~

喜欢剩余功率大一些的动力配置,飞高效率高,应该有利于延长电池寿命吧??

网友C:
按你的电池容量四分钟估算电流才33安呀,五分钟约27安,看来搭配有水平。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你的电池容量四分钟估算电流才33安呀,五分钟约27安,看来搭配有水平。继续努力。

有可能是这个电流,跑下来电调也一点不热,我用得好赢100安的,没有加水冷。电机的冷却水挺热的,估计有40-50度,正常吗?

4-5分钟不是连续跑高速,大概只有2-3分钟全油门,不敢使劲跑,怕出事。下一步考虑上4S锂聚,或者换632的桨。不知会怎样。上4S转速就有5万了,有点担心,不知各位有何建议,望指教。
另外准备狠狠心上一个高明101的GPS。

各位高手帮忙参谋一下,我想把这条虾的潜力挖掘到最大。

网友:
跟A5差不多~

网友(2008-03-26):
船壳粘结的很严紧,怎拆除原装的设备啊??

拜读了兄弟的玩具改虾,,,很是中毒,。今天也买了个一模一样的。但是我发现原装虾头里面的接收器粘结的很牢固无法取出!难道要把虾壳上下部分全解剖开再粘回去吗??
动力我打算用70A电调,2217 外转无刷KV3200左右,11.1  15C   这样估计能上多少?请兄弟赐教!

网友G:
回复 网友H:

这个配置配432浆理论速度是58km/h左右,电池不知道多少容量的,如果2200mah  15c的话可能会怀孕……

网友I:
底部蜡封的镙丝全部拆掉 外面的胶带撕掉 船体可以上下分开

尾部的风翼拆掉,那个增加风阻,且还是下压的,会把船尾压在水里抬不起来

70A电调大小是够了,用2200mah  15c 电池的话,换 429 的桨,电池比较安全

电机最好加水冷座,当然KV 3200 配429 的桨不算太暴力,也许没那么热.

网友:
429可能可以不水冷了,我的3500kv的2217配大概430的浆都几乎没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底部蜡封的镙丝全部拆掉 外面的胶带撕掉 船体可以上下分开

尾部的风翼拆掉,那个增加风阻,且还是下压的,会把船尾压在水里抬不起来

70A电调大小是够了,用2200mah  15c 电池的话,换 429 的桨,电池比较安全
...

呵呵,解决了,我昨天观察的不仔细,,根本都没看船底。。。以为底下无螺丝固定就是模具注塑超声波合成的,,,看来我高估了757厂,差点暴力开刀了,,幸好上来就看到你的留言。感激啊!

动力我用的是2217  3250KV   11.1 1800ma   2200ma  15C  70A    桨不知道用什么,可能还是原来的玩具桨  这样搭配合理吗?主要是2217 和电池我全是富裕的,我只是再投资个水冷座和70A电调

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配置配432浆理论速度是58km/h左右,电池不知道多少容量的,如果2200mah  15c的话可能会怀孕……

兄弟,怎会大肚子,我有点不解,这是直升机的暴力配置。船。我不是很熟悉。请赐教

网友:
原配的玩具桨好像只有30 且螺距可能连1.0都不到  2217  3250KV   432的桨电流可能会过50A  还要看桨的深度

水的阻力比空气大的多哦,29的小桨在上万转的情况下都可以吃掉数百瓦的功率,微小的改动,电流的变化都可能很大

要是用那个配法,利用现有的设备,29到30的桨比较保险.31的话也许刚好到电池的极限!用原配桨的话电流很小,但速度不会很快

具体情况真的很难说,因为就算一样的配置,不同的人调的船也有可能差别很大 比如半浸桨的深度,增加一点点,电流都可能巨增.

建意多买几组桨换着试,船下水了还要反复调.怕电池过放的话跑一会就回来测一下电压和温度,这样有个大概的了解

另外,极限的话大概能上到34的桨,不过那个电池就基本上是一次性的了,电机也会暴烫

网友:
电直经过好大的减速比来带动大浆,电流会比较小了…船的话电流可能会大好多,特别是kv高的就更危险,浆大一点就差好远,如果用Lipo的话玩高压低流可能安全点

网友:
谢谢楼上二位兄弟的帮助,我且慢慢调来,呵呵

网友J:
此船如何破百?基本的理论动力配置是怎么样的?  谁能给出一个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此船如何破百?基本的理论动力配置是怎么样的?  谁能给出一个列表

此船无法破百

网友K:
你的改装的转向系统多少钱  看着是铝合金的  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的改装的转向系统多少钱  看着是铝合金的  感觉不错

好贵 360大洋

网友(2008-06-12):
用什么遥控器?

网友(2008-07-12):
回楼主的  我现在也买了个和你一样的玩具   回家就全拆了   现在的马达是飞速达540  125A的电调   打算直接上   22.2V的理聚  6S 可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