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能做赛斯纳的动力吗???????

楼主(2007-12-20):
用手机电池两块:7.4V.700MAH能做赛斯纳的动力吗???????不够加多一块行吗?????

网友:
行,要把电池保护电路去掉~
DIY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网友:
可以,不过你的塞斯纳要非常非常轻才行

网友:
放电量达不到,现在模型用的电池也不贵啊

楼主:
电池保护电路去掉可以吗???直接接正负就行吗????

楼主:
小财神就是小财神。说话都都是钱

网友:
3块手机电池完全可以,而且要比模型电池耐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财神就是小财神。说话都都是钱

我是这么分析楼主的意思是:
现在手机电池很便宜,大概也就10-15元一节,两节并联也才20-30元,而模型电池估计在80-100左右,所以选择了手机电池,不过对于我的使用经验来看:
1、手机电池的性能决定他无法使用,电池本身应该是不带电池保护的,保护电路应该在手机里
2、虽然感觉模型锂电池比手机电池贵了3倍左右的价格,但是应该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比几年前玩电直模型用的8节2号NI-MH电池一组大概就要400多元便宜多了,随着锂电的普及,今年的锂电价格也比去年的锂电的价格便宜不少了

玩模型肯定是要精打细算的,不过有些是不能省的,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么分析楼主的意思是:
现在手机电池很便宜,大概也就10-15元一节,两节并联也才20-30元,而模型电池估计在80-100左右,所以选择了手机电池,不过对于我的使用经验来看:
1、手机电池的性能决定他无法 ...

错了,手机电池都带保护的,放心大胆的把手机电池短接下试试?你会发现他坏了,过一分钟你又会发现打神奇的好了。

网友:
1.保護電路一定是跟電池走
2.手機電池放電3C就不錯了~所以你要計算並連多少片電池才夠馬達用電
3.在考慮N片電池飛機是否有能力負荷(重量)

网友:
我以前拆看电池的时候怎么没发现?

那这么说类似相机这样的锂电在电池里都有保护电路?

网友:
手机电池的放电能力不够的,就打算5C的放电量,700MA才多少的电流。赛斯纳的电流可不是一点点哦。

网友:
飞滑翔机还勉强可以,但用在CESSNA上,而且还是像真的,即使能上天也会很难飞

我自己做像真CESSNA150和177不知多少架了,飞下来的感受是,必须损失一部分动力去平衡像真机体的空气阻力,以保持飞机有足够的飞行速度和升力,毕竟CESSNA不像滑翔机那样可以关闭动力滑翔很长时间

附上我的御驾座机(现在已被更先进的机型取代,光荣退役了 )

网友:
早就92年的时候小日本就用手机锂电做电动遥控飞机的动力了,500mAh的,2C放电。飞机重量在150克左右,能飞30分钟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手机、数码相机、笔记本的电池里面都有保护电路,我拆过很多的。

网友C:
飞狐精英给过我几块锂电, 现在有一块 2S2P 7.4V 1800mAh 的电池, 还能用在我的 C20 无刷的练习机上面.
只是不能够一直全油门.

锂离子最大试过 3C 放电, 接近或者超过 3C 之后, 电压会迅速下降, 并开始有一点儿大肚子征状.

网友:
如果楼主的 Cessna 是使用 2208无刷、380有刷这样中等大小的电机,建议用 700mAh 的电池,用 2S3P 或者 2S4P 的。

楼主:
我知道了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是放电电流很小,做超小(轻)型的飞机说不定可以,做一般练习机就不能满足放电要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狐精英给过我几块锂电, 现在有一块 2S2P 7.4V 1800mAh 的电池, 还能用在我的 C20 无刷的练习机上面.
只是不能够一直全油门.

锂离子最大试过 3C 放电, 接近或者超过 3C 之后, 电压会迅速下降, 并开始有一点 ...

锂离子怎么大肚子?外壳是硬的,不是软的。
不如你再搞两块手机电池并上去,做成2S3P,就可以一直全油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