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自制KT舵角切割器!

楼主(2007-12-20):
发个自制KT舵角切割器!所需材料很简单,木块一段,手术刀片一个(2毛钱)也可用其他刀片代替,木螺丝一颗制作很简单看图。这个工具很实用,可根据KT的厚度调整下刀距离。
看见了吗,木头是45度角
装好后的样子
开刀了
效果不错吧

网友A:
很好,赞一下。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B:
好想法,我觉得还应该有一个寻迹用的挡板,这样在用的时候才不至于割弯.

网友C:
我的设想是做个可以调节角度的刀架,然后顺着直线挡板移动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几位,只是简单点的东西,要画直线边上靠个刚尺就行了。

楼主:
 2楼的上将朋友,有时间我还要请教你有关做KT机的一些技术哦。谢谢你上次给予火鸟KT重心的回复

网友D:
好
就是简陋了些

网友E:
兄弟,这不叫舵角切割器,应该叫KT板开槽器。

网友F(2008-01-29):
果然是高人啊,哈哈

网友G(2012-10-09):
在精心hi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