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并请教一些技术相关的问题.请不要灌水,谢谢!

楼主(2007-12-20):
我是来自四川绵阳市,现在宁波地一个飞友.本人爱好模拟飞行,模型固定翼,,模型直升机,模型车等。
我常在很多论坛晃悠,但5imx我来得比较少。是我玩模型直升机的师傅叫我来查一下如何调直升的贴子,可我在这论坛上
找了半小时都没有找到相关贴子,我怀疑是不是我自己查贴质量不好。如是,请飞友位发给我一个连接吧。我请教地问题
如下:
1,我最讨厌调双桨了,老是调不好,如何调才能很快地调好。要领在什么地方?
2,为何我的450老是往左边倒?根本就不敢飞起来?
3,为何我的450有时是突然一下子就飞上去了,起飞不平稳,上升太快,下降也是太快,如何调节控上边的螺距曲线?
4,飞机抖,主轴,横轴平横杆都是换的新的还是抖(机子是新的,摔过后,换下零件就这样了)
5,能把实机调成模拟中的飞机那种平稳吗?

PS:建议斑竹能统计一些相关技术调试贴并置顶,以方便我们这些菜鸟查询,避免老是麻烦老鸟问一些初级的问题。谢谢!

网友:
呵呵!~沙发!~◎

1、先调整大桨的静平衡,再调整动平衡,详细搜索坛子上的  “平衡大桨”,有详细的方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15577&highlight=%C6%BD%BA%E2%B4%F3%BD%B0
2、由于惯性的作用,大家的450都有左倾的现象,如果你的特别大,请调整十字盘的左右水平!
3、看是什么控了,不同的控不一样的!主要是螺距和油门的配合!
4、看大桨的平衡,看尾桨的平衡,看看有没有螺丝松动,大桨转速高了以后震动还要查看斜盘舵机是否有抖舵现象!
5,实机调整好了比模拟器要稳定的多了!~

网友:
1。拿螺距尺量
2。起飞时左倾正常,解决办法是用你手里的遥控器
3。推油收油温柔点 这样试试  油门 0% 40% 70% 85% 100% 螺距 -2 0 5 7 10
4。平衡该平衡的,检查该检查的
5。 能,看各人手艺了

网友:
能,看各人手艺了

网友:
LZ看来还要积累很多直升机模型的知识,要有点耐心,千万不要心急,本坛直升机板块里的各个子论坛都有置顶的帖子,耐心一点,每个都打开来看看,或许就是你要的资料,我连老师都没有,全靠这个论坛积累了理论知识,还要学会搜索你想要的资料,网页右上角有个搜索的按钮,输入你要的主题关键词,就可以帮你搜出一堆帖子,绝对够你用的。

楼主:
多谢各位地热情解答,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