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平衡翼问题

楼主(2007-12-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你是平衡翼左右晃动吗?如果是那样是正常的。

网友:
那能拨向右边么?

网友:
不能左右平衡是吗?检查一下日子框和翘翘板有没有装错呢。
哈哈,我刚开始也遇到了皮带装不上去的问题 尾管座上有个螺丝抵住了尾管不能向前移动,拆掉它就可以把皮带套上了,很好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拨。。。就是自己不能有个平衡点。。。。顺带请教一下。。。装上尾管。。皮带怎么这么短啊?想不到办法把皮带扣到传动齿上面

尾管固定座那有个螺丝挡着,松开就好了

网友:
就是这个中间的螺丝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尾管座下面那颗螺丝紧固的,这颗螺丝不用拧太紧。

网友:
WING的尾推要花点功夫仔细调的,调好很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请教一下你们的尾推觉得顺吗?我在尾轴那里加了油。。。。手动推了几百下。。。觉得顺了一点。。但中间靠里的尾轴还有点涩

晕,那里你敢加油!会死的很难看的!!

网友:
wing的尾巴最好自己重新装一遍,原厂装的不好,有死点,我的2台都是这样,调好了,很爽的

网友:
我的以前也很卡
细细的调调就好了很顺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