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学做无刷电机!哪位前辈可以指点我一下啊

楼主(2007-12-20):
我有一个XXD2212的
电机
,里面的漆包线烧了,准备
自己缠一个,希望大家能教教我

网友A:
要知道线径,匝数,接法,不然就没法搞。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D5%C1%CB&page=1
lz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建议LZ按照原电机的线径,匝数,饶法修复,会对仁兄有帮助,看看书一步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