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6EXHP的SWSH里面三个参数一般怎么设置的?

楼主(2007-12-20):
如题

网友:
那三个参数分别代表副翼、仰俯、螺距。没有一定的,不同的机身,不同的舵机 ,参数都不一定一样的。

如果总距行程不够,就增加螺距的值;如果运动方向相反了,就把相应的值设成负值。

网友:
我用也是6EXHP,交流下.

一般副翼CHA、仰俯CHE值没动,还是默认的50%.只是调整一下方向.
        说一下螺距CHP调节.我是这样调的,6通道EPA100%.先调I-PI螺距,比如设成+/-9度,油门摇杆打到最底,调SWSH值,使油门曲线I-TH为0%时螺距-9.此时SWSH螺距值就不动了,再油门打到100%,直接调I-PI曲线第5点值,,使油门在100%时,大桨螺距为+9度.(比如I-PI曲线第5点值为90%,则油门50%时,I-PI曲线第3点值为45%).
        调好Id模式再调N模式,比如常规飞行螺距范围-2/+9度,N-PI曲线第5点与I-PI曲线第5点值一样为90%,大桨+9度,再依次调节悬停点,最底点等螺距曲线值.1至5点对应螺距一般为-2,3,5,7,9.

网友:
俺一直是50%的

网友:
十字盘混控量如果调大的话一般飞机更灵活,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55~70之间,飞机相对比较灵活,不过我的是50%默认值,因为我飞得一般都很温柔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这个调整螺距 上面最大到8 下面最大到-12 是不是要把三个舵机连杆调长一点?

网友:
三个舵机连杆长度参考450机的一般通常长度.

"上面最大到8 下面最大到-12 "怎么差了有4度,看一下舵机摇臂在中立位时是否平齐.
        实在不行,可适当增加6通道的EPA值.或增加SWSH螺距值CHP,保证最大正螺距时I-PI曲线第5点100%,再调节最小负螺距的I-PI曲线第一点值(象你这种情况值要大于0%).
        但一般情况是在I模式下最小负螺距的I-PI曲线第一点值调为0%(-9度),第5点为100%以内的某个值(+9度),这样方便其他点以及常规模式N-PI曲线的调节.(比如I-PI曲线第一点值是0%,第5点是90%,这时螺距为+/-9,那么就是每调5%为增加或减小1度.)
        不知这样说对不,看还有其他行家有没好的解释.

楼主:
增加EPA值会不会引起十字盘上下运动不平衡?

现在我的第1点N-PI值都到40多了 。 所以第5点根本没办法调到那个度数了。
我装斜盘舵机都是在3D模式下把油门放到第3点再把舵机臂垂直扣入舵机。单感觉调了一下就老是三个舵机行程只往上跑了。下面一般行程就没有了。

而且按说明书上那个那些连杆长度不知道是以连杆长度为准还是一两个球头扣圆心为准
我现在是以连杆长度为准的。

网友:
我是新手,也是用6EXHP的控,一直还没有搞懂

网友:
一般副翼CHA、仰俯CHE值没动,还是默认的50%.只是调整一下方向.
        说一下螺距CHP调节.我是这样调的,6通道EPA100%.先调I-PI螺距,比如设成+/-9度,油门摇杆打到最底,调SWSH值,使油门曲线I-TH为0%时螺距-9.此时SWSH螺距值就不动了,再油门打到100%,直接调I-PI曲线第5点值,,使油门在100%时,大桨螺距为+9度.(比如I-PI曲线第5点值为90%,则油门50%时,I-PI曲线第3点值为45%).
        调好Id模式再调N模式,比如常规飞行螺距范围-2/+9度,N-PI曲线第5点与I-PI曲线第5点值一样为90%,大桨+9度,再依次调节悬停点,最底点等螺距曲线值.1至5点对应螺距一般为-2,3,5,7,9.

网友(2008-07-17):
是必需学习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