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救,wing450的电机要怎么安装!

楼主(2007-12-20):
电机是买wing45时一起买的动力套装。
可是电机在机机上比了老半天也不知道怎么装!
电机上的齿轮也不知道要用什么螺丝上紧!
请过来人指导一下啊!
在线等!!!

哈哈,问题已解决!
谢谢各位!

网友A:
 有一个电机的螺丝包 里面螺丝顶丝都有 顶丝长什么样见尾桨中联
螺丝怎么拧不用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电机的螺丝包 里面螺丝顶丝都有 顶丝长什么样见尾桨中联
螺丝怎么拧不用教了吧

电机包装上钉着个螺丝包。
里面只有这样的螺丝

楼主:
汗!刚在急救包里找到了顶丝!
把电机装在电机架上要上螺丝胶不?

网友:
飞机的螺丝安装的原则——金属和金属的螺纹连接都要上螺丝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