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 I 和 mode II throttle 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7-12-20):
是不是日本手和美国手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仁兄,买了个4#3,急着想换成美国手

网友:
就是美国手和日本手的区别

网友:
日本手

                 前倾[俯仰]                                     上升[油门]
左旋[方向]            右旋[方向]          左倾[副翼]          右倾[副翼]
                后倾[俯仰]                                      下降[油门]

网友A:
美国手

                上升[油门]                                     前倾[俯仰]
左旋[方向]            右旋[方向]          左倾[副翼]          右倾[副翼]
                下降[油门]                                     后倾[俯仰]

网友:
美国手对主旋翼的控制比较直观,适合3D为终极目标的玩家
日本手适合航线等为终极目标的玩家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中将,讲解很详细

网友:
油门左右位置不同

网友(2008-02-20):
都是高手,一定好好学习。

网友(2009-03-29):
天天顶帖新手这个怎么不顶。我给你顶上来了

引用 网友A:
美国手

                上升[油门]                                     前倾[俯仰]
左旋[方向]            右旋[方向]          左倾[副翼]          右倾[副翼]
                下降[油门]               ...

这个学习了。我的0905A也改美国手。就是互换下回位弹簧还是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