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电脑能玩什么模拟器游戏? Celeron1G ATI16MB 25 ...
请问我的电脑能玩什么模拟器游戏? Celeron1G ATI16MB 256MB

楼主(2007-12-20):
Celeron 1GHz 的CPU
ATI显卡 16MB
256MB SDRAM 内存.
其它就不知道了, 硬盘好像是20GB的.

网友A:
配置太低了,玩FMS都不太好玩。

网友B:
可以玩G2的.
我以前在学校用的奔3 450MHZ的CPU. 128M的内存. 8M的集成显卡.都可以玩G2的.不过要关掉些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