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玩固定翼的现在想玩船....请大家推个船

楼主(2007-12-20):
我想买个船....电动的...最好在1000内.......不知道TDF6A控可以用在船上吗?
     还有请问LI电11.1V15C1300MAH         7.4V15C1300MAH的电池能不能放在船里

  船用的无刷电机一般是多少KV的......

  请大家指教下

网友:
4000KV以上的内转子无刷 (因为内转子的好上水冷)

网友A:
一般玩的话用FX2220是很好的选择:搭配的好的话可以不用水冷。而且速度也不慢,比内转子省电。一般玩用KV3000左右的就可以了。如果用11.1V15C1300MAH         的话KV还可以低些。

楼主:
也就是说LI电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玩的话用FX2220是很好的选择:搭配的好的话可以不用水冷。而且速度也不慢,比内转子省电。一般玩用KV3000左右的就可以了。如果用11.1V15C1300MAH         的话KV还可以低些。

FX2220哪有卖给个连接可以吗?我不知道是哪种

网友:
搜索一下,fx这个ID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
建议LZ有条件的话可以并2个11.1V15C1300MAH ,单个电流只有20A左右,很可能会鼓的.
并联后40A2600MAH应该可以满足放电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