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大干一场!巨无霸有刷电机改无刷电机

楼主(2007-12-20):
之前的问题已经解决,为了不占用论坛资源,决定把帖子编辑一下内容。

谢谢1楼的提醒,我觉得这个做无刷也蛮合适,呵呵,如果做成的话,那就是个大家伙了,要大干一场!
磁钢厂家已经找到。所以一个大难题已经解决。

我是想要大力矩,转速相对也高的那种。

这三种绕线方法用哪种适合,需要绕多少砸?磁钢要多少块,磁性选多少高斯合适,怎么排列?希望大家能帮助我完成这台电机

12N14PLRK5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b9@:u(

12N14Pvoll1278cwbbs.5imx.com

12N16Pbbs.5imx.com

转子

网友:
不如改无刷得了

网友A:
把转子放到电机里,看一个磁极下面几个槽,槽数就是导线的跨度,电刷要看电机安装后在的位置才能接线,要保证转子磁场与主磁场成90度角力矩才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转子放到电机里,看一个磁极下面几个槽,槽数就是导线的跨度,电刷要看电机安装后在的位置才能接线,要保证转子磁场与主磁场成90度角力矩才最大

我已经知道了方法了,昨天晚上自己尝试着按照原来的方法绕回去,绕了两下就知道了。原来这个电机是双线并绕的。

当然不是两条线并在一起绕,而是两条线从转子的两端同时绕,呵呵。

网友:
不会帮顶,

有好心人帮解一下吧,

网友B:
第二种的扭力大一些,转速也很高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种的扭力大一些,转速也很高

那磁铁需要多少块?6块还是12块?绕线要绕几匝?呵呵

网友C:
磁铁需要14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铁需要14快

恩,想彻底搞明白。

线圈绕组越多,扭矩越大,转速越低。对应的磁钢数也是这样,对吧!

也就是相对来说,第二种是一个均衡的方法,既有大扭矩,也有高转速,是这样吗?

网友D:
随便那种绕法都可以,关键是看你自己的需要,你只要把握一点,KV值只和极数有关,和槽数无关。

就看你实际应用中对KV值的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那种绕法都可以,关键是看你自己的需要,你只要把握一点,KV值只和极数有关,和槽数无关。

就看你实际应用中对KV值的要求了

再想咨询以下,磁铁的宽度有无要求?多宽的都可以吗,还是有什么具体要求?

网友:
这几种你看看那种合适。

网友:
上楼的可说说是怎么回事

在绕线时有三个出三个出那三根接电调,

网友:
LZ自己选的3种饶法适合转速比较低的电机;LZ要求的高转速普通饶法即可,无刷外转本身就是大力矩;力矩转速应先有个设想值,再讨论方案.本人对电机了解不多,仅是建议!

网友:
看见masm32的帖子,问一句仁兄的直躯电机最近有无进展?

楼主:
多谢,四处流浪和diantiao。

这么大的电机要上太高的KV值不是那么容易。暂定的KV值就是1500rmp,在这样的KV值下,扭矩尽量大,呵呵。

我选用的磁钢,磁通量大概在1.2-1.4T左右 180度的退磁温度

我现在还不会计算,因为没有公式。

网友:
打算做什么用哦。真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00rmp?难

是的,通过这几天的了解,发现这么大的无刷电机无论是国产的还是国外的,都只有300-500rmp

本来是想准备用它做个超级大的直升机上玩。看来最多只能玩带翅膀的或者车船之类的。

网友F:
13#介绍的满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3#介绍的满清楚的

13楼的图示很清晰,但英文的看不懂,哪位翻译一下?

网友:
不知道究竟是多大的尺寸?

网友:
磁钢应加工成弧形最好,以提高效率。

楼主:
定子铁芯的尺寸是直径50mm 长31.5mm

磁钢加工成弧形一般常见于4极或者6极无刷电机(而且很少有厂家会用到)。我的这个准备做成14极的,所以完全不必做成弧形的。

另外磁钢的弧形加工成本增加非常可观,除非大规模的生产,例如10万片以上,要不模具费很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定子铁芯的尺寸是直径50mm 长31.5mm

磁钢加工成弧形一般常见于4极或者6极无刷电机(而且很少有厂家会用到)。我的这个准备做成14极的,所以完全不必做成弧形的。

另外磁钢的弧形加工成本增加非常可观,除 ...

其实,把磁钢加工成弧形并不难,只要作些简单的卡具,在磨床上即可加工。磁面积与磁隙,是电机效率的重要参数,应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把磁钢加工成弧形并不难,只要作些简单的卡具,在磨床上即可加工。磁面积与磁隙,是电机效率的重要参数,应予考虑。

多谢你的建议。为了精度确保起见,还是不准备加工磁钢。

气隙小了但转速也就下来了,转矩脉动也明显了,等等。另外钕铁硼作为强磁体,气隙的变化对电机的性能没有铁氧体那么明显,气隙的设计更具有灵活性。

我前期搜集了很多资料,包括AXI电机的一些图片和国外DIY高手做的大无刷电机,磁钢都是平面的,没有见有加工成弧形的。

网友H:
多好的一台电机呀,丰满性感就这样被强奸了。

楼主:改完干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好的一台电机呀,丰满性感就这样被强奸了。

楼主:改完干什么用?

从十几年前就开始玩有刷到现在已经腻味了,所以再高档再丰满的有刷电机我也不屑一顾

无刷还没正式玩过呢,做好之后是想用它来做个电直、固定翼、船等,还没想好。只是享受玩的乐趣

网友:
多好的一台大有刷,拆了可惜,有好过无啊!!!

网友:
第2种的!但是绕的时候,要注意方法!要3组线每个槽轮流绕!不能一下子  一组线绕玩 3个槽.

网友:
用第2种的好一点吧.个人觉得!而已    但是lz要要排好线哦!要3组线每个槽轮流绕!

网友:
他的矽钢片组合 看起来满好的!好象是进口的哎

楼主:
呵呵,基本上选定第二种方案了。12N14P

这个电机我也觉得很好,转起来的时候声音很小,火花也基本没有。

一般工业用小型电机很少有进口的,因为再好的厂也是在中国生产的。

我已经在做了,第一步就是把硅钢片扩孔。

扩孔之前

扩孔之后

楼主:
第二步就是要制作定子底座。

由于我需要内径8mm外径16mm的轴承,而这种轴承只有国产的有现货,进口的都需要预定,所以耽误了一些时间,估计下个星期预定的轴承就会从日本发过来了。

听人说这个电机可能是西门子或博世生产的

网友:
自己改造无刷电机,我一直认为是件非常开心有趣的事情,整个过程非常享受,暂不用考虑结果如何。
    第二种方法可以尝试(14级磁铁),第三种方法省电一些,扭力更大(kv值低)。关键看你用在哪类模型上使用。改造完效率如何,还要看转子磁钢、定子铁芯(磁损)及加工工艺(磁铁间隙、定子与转子间隙大小、轴承安装)。还需要相关的检测设备,完工的成品一定比买来的成品贵,效率也不见得比成品的高。要说的仔细一点,那是一本书的内容。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进一步尝试,整个过程非常享受,准备好一个大电调,将电机改造进行下去——————
    祝你玩的开心!

网友:
建议采用第三种方法,星型绕法,绕线使用间隔共六级,这样绕线比较现实。十二级饶线操作很麻烦,不用解释了,实际操作你会发现的。

网友:
转几张国外网站的资料照片供借鉴。
这是同类电机绕线方法及应用于滑翔机直驱大桨(我认为直升机也能试用此方法)。

网友:
电机不错
玩有刷也不错

楼主:
呵呵,多谢ah跑步机的热心。

其实就国外的DIY无刷电机来说,大部分都是拿现成的无刷电机来改制的(如CDROM,复印机电机等),用有刷改无刷的例子不是很多。

也真是碰巧,你给我的资料恰好我前一段时间刚刚看了。基本上好资料都是德国的,德文翻译网页的质量真是那个……汗

现在有些绕头,因为我怕麻烦,不想拆了绕,绕了拆。关键是手受不了,所以准备再买几个和我这个一摸一样的电机,每个电机都是不同的绕法,嘿嘿。

这个LRK的绕法很不错,之前也关注过。但奇怪国内以及台湾的DIY无刷论坛谈论这种绕法的帖子几乎没有。

网友I:
回复 网友J:

楼主电机哪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电机哪拆的?

不是拆的,是买的,在本地的跳蚤市场买的全新货,没有使用过,只是局部外观有些锈迹。

据说应该是汽车空调上的鼓风电机,西门子或者博世生产的。

网友(2008-02-02):
问问楼主绕线是手工绕还是绕线机啊,如果手工绕怎么计圈数啊

网友(2008-03-25):
LZ改的电机如何了,期待啊,我做的大内转已经流产了。

网友(2008-08-06):
你DIY的这个电机,共电电压是多少?绕线的线径是多少?多少匝? 功率多少瓦?这些都不知到呀?能告诉以下吗?

网友:
你DIY的这个电机,电压是多少?线径是多少?多少匝? 功率多少?能否上传?

网友:
俺家也有

网友(2008-09-11):
具体如何改?

网友:
LZ也太强了吧!

电机这么搞的话太费时间了.恨不能也不好控制!

网友:
怎么老看不到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