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E冰峰雷电450R35-F转子问题

楼主(2007-12-20):
A.K.E冰峰雷电450R35-F转子问题,,飞了没有三个月,是个新手,没有3D,可是近来发现外转子越来越接近定子了,是不是磨损得太厉害了,说是可以换轴,换轴承,换线包,可是就是没有想到,这个外转子内轴连接外磨损得太厉害了,转子磨到了定子,这可是怎么办呀,就是图上画红线的地方,磨得有点厉害,不好意思借用了别人图,没有相机呀

网友A:
你还可以飞2个月
我的1个月就报销了
图是我的!~~呵呵
现在换回XXD 电机了
好用多了

网友B:
加兩個華絲就行啦~

网友C:
楼主请检查电机的后部轴承,它可能已经损坏,造成运转时磨擦尾盖。只需更换尾轴部承并安装一层垫圈(弥补磨损间隙)即可恢复正常使用。平时可多检查轴承的磨损情况,尤其在灰尘较大的地方飞行后建议作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