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新手提问:车也买了,什么都有了,但是。。。

楼主(2007-12-21):
车也买了,什么都有了,点火器,20%的油, 我买了是RTR,一来就可以直接玩的,但是我确不知道怎么启动,我又不敢乱来,所以一直阁这寝室,说明书上说了很多,就是没有说怎么启动车!!!!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是新手!   请高手详细解答!!!  太谢谢了

网友A:
百度是比较好用的搜索工具,那上面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呵呵,,,虽然我不知道,,,祝你启动成功

楼主:
.............aaaaaaaaaaaaaaaa????  怎么没有人知道啊??  不可能吧??????

网友:
 俺也是新手

网友:
你提的问题和我当初一样.不知怎么着车.

网友:
怎么会啊,你的车是不是带个手拉绳啊,
1、给车加油
2、把遥控器打开,
3、然后接收机电源打开,
4、把油门拉到下边,就是小点油门
5、把点火电插在发动机的火头上
6、把稳了车就拉那个绳子,一直拉,发动机好的话几下就拉着了,
7、着车之后就把点火电摘下来就可以了,
但是新发动机必须得磨合,关于发动机磨合你可以去论坛上多看看,说法不一样,

网友:
LZ的车子是用启动台启动的?还是买电的方便呀!

网友(2008-01-27):
引用 网友A:
百度是比较好用的搜索工具,那上面不知道有没有

会有吗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
不如你卖我好了  我帮你解决  我会点火  呵呵

网友:
找找当地 魔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