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雷鸟拔尽油门自动停机,怎么解决?

楼主(2007-12-21):
求助,知道的请说一下。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B:
?lz说清楚点

网友C:
是不是油门打到最大反而停机了?我玩模拟器XTR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对的,因为是我朋友的雷鸟,他遇到这问题,所以我上来帮问一下.
电是有的,但是油门推到最大就停机了.

网友D:
检查一下电池或电调
可能是低压保护了

网友B:
检查马达碳刷

网友E:
检查你的控,油门通道的电位器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