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改好了,感谢KT2002技术帮助!

楼主(2007-12-21):
在KT2002帮助下,终于把我的雷鸟改好了,上个图大家看看,给点意见,争取改的更合理一点
全身照
局部
自制的V头,装上这个还真是灵活
现在尾巴锁的不是太稳,总是逆时针漂,陀螺不能再调了,现在已经是接上电不给油门尾桨就开始慢速转了。调到尾桨不转吧,漂的更厉害,真苦恼!
1、准备试试开跟轴混控,不知道不是尾无刷的能不能管用。
2、或换个0704A
以上两种方法请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A:
尾可用CN12直驱,效果很好,我用原装的很难锁,就换CN12直驱了。我想主要是我用7。4V锂电的原因。

网友B:
逆时针漂是尾电机拉力不足,估计是主无刷的劲头太足所质,改尾无刷吧

楼主:
方案1已经试过,不可行。在控上设顶混控后,尾电机根本不转。
LS两位说的很有道理,现在原因就是尾电机力量不够,不过尾无刷先不考虑,改尾无刷混控又没用了,还是新的呢

网友C:
.最好上木桨!

网友D:
逆时针转肯定是不够力,试试调节混控比
CN12锁尾效果不错

网友E:
0704a也好不到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