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什么螺丝可以把球头上到舵机的摇臂上面?

楼主(2007-12-21):
提示:

网友A:
就用装球头的螺丝 舵机臂扩孔

网友:
球头应该是一套的,有球头,球头螺丝

网友B:
可以穿得过的机制螺丝就可以

网友C:
球头在急救包里。
螺丝在p5陀螺仪架里的一个包中。
舵机臂要把孔弄大点。

网友D:
舵机臂上面装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