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G3.5的问题

楼主(2007-12-21):
最近想换G3.5了,设置好后飞固定翼都正常,但选直升机后,推油门,浆不转,只能隐约看到大浆的螺距在变。用的是0404控,不知什么原因?请赐教,谢谢!

网友A:
设置通道

网友B:
需要进行设置的,我的是需要把7和8通道的反向开关选上,还有的需要该飞机本身的设置,你还是搜索一下老帖吧

网友C:
我就遇到你同样的问题 一摸一样
就是你到到飞机理去设一下
把油门的第三通道 改为 第六通道
以上是我的设置,通道不同,你就应变一下
主要的是在飞机里设置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解答!
现在基本解决了,解决方法和hit789一样。
可能G3.5所带的直升机飞机差数都是针对6通以上遥控器的,用0404这样的4通控就不适合了。我是改了要飞的直升机第三通道的差数就正常了,不过有点麻烦。:loveliness:

网友D:
9X2+G3.5用硬狗解密在游戏控制器下面出现校正游戏杆的时候方向不停的跳动,G3.5里面也是一样,这种情况有谁遇到过吗?是电脑问题还是硬狗的问题,系统也重新装了,而且用0404的控+0404的硬狗玩G3.5一点问题都没有(0404日本手,9X2为美国手,自己想把手换一下 ),有朋友说是静电干扰太强了,加地线就能解决,但民用电好像都是没有地线的吧,如果换个硬狗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我是新人。。谁能帮下我,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