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设定6EX息火降落的最大螺距

楼主(2007-12-21):
请问怎样设定6EX息火降落的最大螺距

网友A:
要是能设置就不叫6EX了!什么叫够用,能飞就是够用啊!
什么叫好用,有你说的这个功能就基本就好用了!

网友:
无此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设置就不叫6EX了!什么叫够用,能飞就是够用啊!
什么叫好用,有你说的这个功能就基本就好用了!

119说得很中肯、很贴切。

另外,6EXHP还缺少螺距舵机中点的调整以及内部中点设定功能的两个关键菜单。

网友:
刚下水前用6EX就很不错了,价格适当,容易把人拉下水,和他说在多的功能,基本上的回答就是"能飞就行了"

等用一段时间了,慢慢的发现,怎么这也没有,那也不行,哦,,,,回头一想,原来6EX真的是能飞就行了!

其实玩直机,有些功能还是很有用的,人家是故意拉开距离,让用户多掏点钱而已,目前用的比较多,而且是真正够用的,

也就是FUTABA FF9 JR 9X2 TDF 9 这3款基本就是说的够用好用了!只能继续掏钱吧

楼主:
那看来有大米要换控了

网友:
6EX的熄火开关打开后使用的是普通模式的螺距曲线,所以可以加大普通模式下的负螺距来满足熄火降落的要求

网友B:
450作熄火降落..基本上因為槳面積小.慣性也不夠.
.所以...還是建議450不要特意玩高空熄火降落
除非技術非常好...從高度很高的地方切熄火..然後加速負螺距讓機子高速下降..增加槳轉數
不然的話...基本上450熄火降落都是重重的掉下...(因為槳浮力跟500~600 機子比....差太多了= =")
大機子能輕易做熄火降落...因為槳慣性與浮力大....
仔細想想...是不是沒看過ALAN他們用450熄火降落呢??
因為失敗率非常高...
在低空1~2米高度..切熄火後..快落地前將搖桿推上正螺距...能順順降落..就不錯了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作熄火降落..基本上因為槳面積小.慣性也不夠.
.所以...還是建議450不要特意玩高空熄火降落
除非技術非常好...從高度很高的地方切熄火..然後加速負螺距讓機子高速下降..增加槳轉數
不然的話...基本上450熄 ...

今天早上玩息火降落 结果

网友:
俺都是快触地了再熄火,然后正螺距,声音很柔和

网友C:
早就说给你听6Ex没有这功能设置!不信偶。。。哼哼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玩息火降落 结果

都是顺德的模友,还是尽早找到组织,多听听“火星先生”的指导,这样会少走很多弯路,经济上也会更节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就说给你听6Ex没有这功能设置!不信偶。。。哼哼

冰人同我讲话有的 搞到我都唔知点算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冰人同我讲话有的 搞到我都唔知点算好

冰人的办法:改用IDLE开关作为切熄火
IDLE螺距曲线: 0  25  50  75 100
IDLE油门曲线: 0    0    0    0    0

网友D:
寄给我帮你搞定好了。。。。。。。。

网友:
要有丰富经验才好去搞呀!

网友:
老王  你用额天地飞9感觉如何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寄给我帮你搞定好了。。。。。。。。

你条友去左深圳几时返来陪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