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XTR跟真实飞行的区别主要有

楼主(2007-12-21):
不是无聊才发起这个投票,而是在教外甥玩XTR的时候,发现他玩得不错,但是现实飞行中,却连青蛙跳也不行,倒不是心理原因,问了一下他,他说,在XTR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到悬翼的轨迹,从悬翼上就可以判断机身的正与不正,所以一般在XTR里面都是看悬翼的,而现实中往往却看不到直机的悬翼轨迹,所以不敢飞!
单选投票
, 共有 103 人参与投票
1. 机器操控区别很大(包括舵量,速度等)
13.59%
(14)
2. XTR上的机型跟现实差别很大
0.97%
(1)
3. XTR上的环境与现实差别很大(包括场地,风向等)
80.58%
(83)
4. XTR上的机器机身状态比较容易判断
3.88%
(4)
5. XTR上机器的声音与现实差别很大
0.97%
(1)

网友A:
我觉得差别其实也不大.我刚在XTR学会航线.然后到外面就可以顺利飞航线了~

网友B:
师傅带进门,修行看个人,XTR也一样

网友C:
XTR与实际飞行差别不大 我飞神龙30 只练了不到20个小时模拟器 上真机就是那个事 飞了五次基本可以航线了

网友D:
我觉得XTR的速度好像比实际飞行慢

网友E:
时间展宽系数调到0。7就和真机差不多了!

楼主:
时间展宽系数调小了固然机子是灵敏了,但是舵也比真实飞行灵敏了!

网友F:
悬停难度调100%看看,呵呵

网友G:
时间展宽系数?回去试试。我是用的变速器调的

网友H:
悬停难度调100%看看

网友I(2008-04-04):
凤凰有时间展宽系数和悬停难度吗?

网友J(2008-05-04):
高手建议把展宽设定成0.6,但觉得实在是太灵敏了,完全没什么感觉。个人平时在练都是设成0.8的,比较适合起步者练习

网友K(2008-07-14):
好一个悬停难度调100%

网友L(2009-09-23):
时间拓展就调0.6

网友M:
刚入门。。还在一头雾水中啊。。。

网友N(2010-03-21):
我怎么找不到这个时间展宽设定项呀,请高手赐教!

网友O(2010-06-09):
我是新手,用XTR飞固定翼,还降落不了,不敢飞真机啊!

网友P:
我用XTR飞固定翼练了很久,还是不能成功降落,因为立体感、距离感不好,很难判断空间位置,但练直升机还好,入魔2年多了,我现在还不会飞固定翼真机,但直升机真机对尾悬停还可以。

网友Q:
我也觉得XTR比真机里反映慢一拍,可能我没设置好~

网友R(2010-08-19):
XTR我在用,配合DSX7感觉没有G3.5手感好

网友S:
模拟器能炸鸡后 原地满血复 活

网友T:
主要感觉比真机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