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东能当螺距尺用吗?

楼主(2007-12-21):
偶没有螺距尺,但偶有个这东西,请问能当螺距尺用吗?多谢了先。

网友A:
螺距尺使用简单,易如反掌,15元就可以搞定,份量轻,可以架在大桨上,楼上的这个最起码太大太重了。

网友B:
哥哥,你也太狠了点吧,我也是学机械的,用这个太精确了,拉杆螺纹的螺距都调不到你这个精度,这个东西我钳工考试的时候用过,之后就再也没有用过了,呵呵

网友C:
呵呵,楼主太有才了,应该可以用的,但是不方便,这个加工精度高的工件好用用。当螺距尺浪费了点。

网友D:
 这个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