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的舵螺是专用的??

楼主(2007-12-21):
貌似科乐科的这个PG03跟别的不是很一样,今天我换了G006在雷鸟上试了下,不行,无论006转哪边尾浆都只会加速,而且明显的要转的幅度要很大才有反应
然后我两个舵螺都接个舵机试,006转舵机有相应动作
PG03转也是相应动作,不过动控的摇杆时接006的那个舵机在正常幅度内动作
PG03就不同了,摇杆上的很小动作在舵机上是很大动作,摇杆动50%不到舵机就到最大了

高手解答下,谢谢,还有,卖我这个雷鸟的同志(xukkkkkk )不是很厚道,混控有问题,舵螺有问题(中立点不定,轻敲一下就变一下,变的幅度很大),导致我到现在都没把它飞起来

网友:
不知道,帮顶一下

网友:
PG03是最简单的陀螺呀,G006没用过,双感度的?应该是没调好

网友:
我也想装006上去,希望有高手指点

楼主:
舵螺坏了谁会修??高手出来

今天试机,原来不是混控坏了,是舵螺有问题,开大油门时机体震动,导致有问题的舵螺中立点狂变,尾浆时转时不转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关注中。

楼主:
解决不了,貌似是舵螺的传感器坏了

网友(2008-02-04):
...杆度调节好没有?PG-03不是锁尾陀螺,感度受遥控器影响不大,就是不混控也可以控制尾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科乐科的这个PG03跟别的不是很一样,今天我换了G006在雷鸟上试了下,不行,无论006转哪边尾浆都只会加速,而且明显的要转的幅度要很大才有反应
然后我两个舵螺都接个舵机试,006转舵机有相应动作
PG03转也是相应动作,不过动控的摇杆时接006的那个舵机在正常幅度内动作
PG03就不同了,摇杆上的很小动作在舵机上是很大动作,摇杆动50%不到舵机就到最大了

高手解答下,谢谢,还有,卖我这个雷鸟的同志(xukkkkkk)不是很厚道,混控有问题,舵螺有问题(中立点不定,轻敲一下就变一下,变的幅度很大),导致我到现在都没把它飞起来
...

呵呵,朋友现在怎么样了,我发给你的那个“科乐科CLC PG-03陀螺仪”用了吗,楼上几位说的对,其实PG-03是很简单的陀螺仪,关键是在调整,调好了,就算简单,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调整的时候比较麻烦,我给你一个调整方法,照着调吧,是转帖的,很详细,也很实用。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9938&extra=page%3D1&page=2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但是事实证明是我原来那舵螺坏了,用系统兄的接上后正常得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