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我的S9257没操作也在吱吱响

楼主(2007-12-22):
我是GY401和S9257搭配使用的。
给电调通电后,GY401的指示灯常亮,把机机静止水平的放在桌面上,不做任何操作。
就听到S9257在吱吱响,感觉像是里面的
电机
在转动似的,可是舵盘又不动,舵盘没有负载。
不知道是不是s9257都这样,还是我的有问题。

网友A:
正常现像!不必担心啦.
数码就是这样

楼主:
呵呵,那就好了。
我还担心了一晚上了!

网友B:
原帖由
青蛙
于 2007-12-22 15:43 发表
正常现像!不必担心啦.
数码就是这样
 正解

网友C:
正常,数码的解码较高

网友D:
普通设备输出3MS脉冲所以普通舵机没有反应。数码舵机可以感受到1MS脉冲信号,即使不动舵杆它一样会叫,所以这一现象成了识别数码舵机的方法之一了。高端设备除外

网友E:
普通舵机开在数码也一样会想,但是会烧。今天换舵机时就忘了拨回来。 还好反应及时。

网友F:
原来这样啊!

网友G: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H:
会叫的才是“数码舵机”,似乎吱吱叫已经变成数码舵机的重要特征了,凡是不吱吱叫的就不是数码舵机了吗?事实上并不能这样简单的来判断舵机是否是数码舵机。“吱吱叫”并不是数码舵机的天性!
大多遥控设备导致舵机吱吱叫的原因是脉冲转换不够稳定。传统舵机对小于3μs的脉冲变化无响应,这3μs的脉冲溢出在大多常规遥控器上都存在。数码舵机精度极高,1μs脉宽变化都会做出响应。这也就是说常规遥控设备即便摇杆处于静止状态,产生的脉冲都会引起数码舵机轻微抖动,发出吱吱的高频噪音。而高端的设备,如XPS遥控系统可以提供+/-10μs舵机控制脉宽精度,从而使数码舵机不再具有高频噪声。
引自
:
http://www.helibest.net/rc/vh-viewarticle.asp?id=383

网友I:
用PCM接收机,就叫的很少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K:
谁说的,不就PCM叫的吗

网友L(2008-08-05):
这个要顶一下 呵呵

网友M(2009-02-23):
該快掛了 沒工作数碼舵機也不会吱吱叫的

网友N:
我的9650就不响。

楼主:
 回顾老帖。
我的9257已经叫了一年多了。
我也从一年前的新菜鸟成长为一年后的老菜鸟了

网友O:
对,这才叫数码舵机。不吱吱叫就不是。

网友P:
学习了,解惑。感谢各位DX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