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EXHP能否改成用锂电池做发射机电池啊?

楼主(2007-12-22):
请赐教谢谢!具体怎么改?

网友A:
可以的,掏宝上有卖的

楼主:
有连接吗?

网友B:
我自己找改好了

楼主:
我不想用FUTABA的原装电池和充电器!我想自己改成用飞机用的锂聚合物电池来供电!这个行不行!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没问题,我就一直这么用呢。只是电压显示的高了些。大约在12。4,充电的时候也不要等到报警了。10。4左右就冲。

网友E:
用自己改锂电用了N久了!充电快啊~~

网友F:
我也正要学习这个!
等教程!

楼主:
但是用飞机用的锂电池太厚装进电池盒,盖子合不上!那里有买薄的锂电池?

网友G:
 笔记本18650三粒 加个二极管...改电池盖...就OK了! TDF FF9 我都这么做的!

网友H:
听说用手机的电池3串2并,怕电压高了再串一两个二极管
不过我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