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新人求助~

楼主(2007-12-22):
大家好...帮我解决个问题....
我买了一架S-2A双翼机 飞机有650克 290ED电机=多少级的? (感觉动力不足油门拉到80%飞机才能抬屁股)8*6  3叶桨  8.4V电池 9V充电器 SKY401遥控4通(好象不是原装货) SKY什么的接受机(有7个插槽 是不是7通道接受?) 说明书上写的是FT-06B遥控 FRP066通道接受
   共试飞3次
第一次飞机起飞的时候自己会一直跑偏(左边)不控制自己就会一直转圈 拉起飞机会马上掉下来...机头会左偏下的掉下来..
   第2次(同上第一次)飞机起飞好象会低头.好象电机有点像下拉的..感觉电机座有点向下的感觉(怎么办?)飞机电机出现动力不足 电机有点没低一次那么有力了
    第3次就今天试飞 飞机动力减了一半左右 飞机只能在低上跑.. 停下车在拉油门(郁闷)电机根本不动..晃几下飞机 拍2下电机又会转但是动力只有40%左右(拉满油门杆)  还是会跑偏
   第一次和第2次拉动油门杆 飞机会DIDIDIDI的叫 电机不动..  电机转动了飞机就不会DIDIDI叫.   今天去试飞 拉油门杆飞机没DIDIDI的叫
是不是电调坏了???
  总合这几次打击太大太失望了..哎  很想放弃玩飞机.....

网友:
兄弟 这点困难就扛不住了  你可千万别啊
我也是个菜 但耐扛度不菜
飞机是不是重心和推力线没调好 你说明显电机下拉 还有 你的电调保护了
当心电池过放啊 别急 慢慢查找 多问问老鸟 兄弟能耐有限啊
楼下继续

楼主:
家里人给的压力太大了..
真的很想放弃

网友A:
换里电把 设右拉没?

楼主:
保护了怎么半?
怎么解开保护?
电机动力很低..

兄弟...我会顶住压力的..我喜欢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里电把 设右拉没?

什么是有拉?? 是不是上升舵?

网友:
再继续潜水

楼主:
求高人在回答~

楼主:
主要是为什么电动机垃圾降低了..   \
现在电机根本发动不了..拍2下或动几下螺旋桨电机会转.现在晃几下拍几下也不转了..
是不是电机挂了?还是电调?? 其它的舵机正常就是电机动不了

网友B:
晕!什么电机根本发动不了:funk: ……看得一头雾水啊,应该是电池没电了电调低压保护,电机当然不转咯,用的什么动力配置,把飞机的技术参数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什么电机根本发动不了:funk: ……看得一头雾水啊,应该是电池没电了电调低压保护,电机当然不转咯,用的什么动力配置,把飞机的技术参数报出来

兄弟电池刚充的电  就是电机不正常 舵机是正常的 电机碳刷还有好多290ED马达  刚才又试了下.  想让马达动起来就要用人力带动螺旋桨转几下才会转(电动飞机变油动了~唉 ).  转速时慢时快 最后停下  在怎么转也不会动   ...我的是8.4V电池1000毫安  9V充电器300毫安用这个充了3小时 电调没有烧焦的味道.

是不是电池搞坏了?

以前启动电机电机会发出 吱吱声(电流声) 现在没有这个声音   启动只后就没有声音了..

网友C:
 楼主买套最便宜的无刷动力吧!包你不会听到吱吱声了,
滴。。滴。。滴滴就可以转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买套最便宜的无刷动力吧!包你不会听到吱吱声了,
滴。。滴。。滴滴就可以转了呵呵

是电机坏了还是电池还是电调?    忘记了我的电池快没电的时候放了1个多星期今天才充的电 充了3个小时..是不是电池坏了?

网友D:
直接电池连接电机, 看电机是不是狂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电池连接电机, 看电机是不是狂转.

我这里没的飞机的动力组电池..我飞机都是淘宝买的..

楼主:
现在就是不知道是电池挂了还是电调 电机

网友:
抬屁股。。。那机头。。。另外7个槽有一个是接受电池插槽。

楼主:
不是,,,电池线在电调上..和电调一起连在第3个通道上
第1试飞电机是正常的..  第2次后电机功率就不如第1次了

网友E:
换无刷电机 + 锂电

现在最便宜的无刷动力组 好象就150一套 (是XXD的电机+电调) 用在你的飞机上 绝对没问题的

动力电池95一个 1500MAH 15C的

网友:
换无刷吧!
不要折磨自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最便宜的无刷动力组 好象就150一套 (是XXD的电机+电调) 用在你的飞机上 绝对没问题的

动力电池95一个 1500MAH 15C的

兄弟那里有套装卖???

电池没问题..电调也没问题..最后还是电机的碳刷磨掉了一半有点松.火花四射 我想买套便宜的无刷套  飞机是S-2A不知道有人玩过没有..620克重  减速组和370减速组一样就是BF-109 野马 那种泡抹飞机  有没无刷配我的减速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