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飞教练机的修改疑问?

楼主(2007-12-22):
想做或者买一架机机,主要用于航拍,挂一个150g~200g的相机或同等重量的摄像头做航拍试验。

目的主要是为了试验用,条件成熟可能放大为2m翼展的机机,挂500~800克的拍摄设备。

航拍需要慢飞,需要慢慢的掠过拍摄主题。当然机机还必须易于控制。

机型假象赛4那,或微风这类不带上反角的教练机。感觉J-3这类带上反角的航线位置不容易控制不能准确航行到拍摄机位。(指两类机型相对而言,高手都能随心所欲)

慢飞据我所知有一下要素

1 大桨,小螺距
2起飞总量轻(也就是翼载小)

请教还有那些要素。

我在翼型的修改上想动一些脑筋,如图的修改是否可以起到慢飞的效果。

翼面形状,那个更慢那个更容易控制。

我认为A型飞的慢B型易于控制。不知正确吗?

用于航拍的话,如何取舍?

欢迎讨论!!!

网友:
翼型用凹凸型的更慢

楼主:
是不是真的啊,我一直以为是平凸的升力大,速度慢!

网友A:
2米翼展的慢速机, 可以试一试 Eppler 379 翼型.
刚刚试过用它的上弧线制作的凹凸翼型, 感觉它在不同迎角下的性能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米翼展的慢速机, 可以试一试 Eppler 379 翼型.
刚刚试过用它的上弧线制作的凹凸翼型, 感觉它在不同迎角下的性能比较稳定.

网上找了老半天还是没有搞明白  Eppler 379 翼型  是啥模样,布丁或那位知道的大侠给个链接看看!
普及一下知识。
谢谢!

网友B:
飞机的低速性不单靠一个翼型解决的

要考虑载荷问题,低速稳定性还很关键的取决于翼型和翼尖的失速问题

低速下的舵效问题,采用了低速翼型后是否对平尾形成下洗气流问题,问题很多

建议楼主采用简单的方法,例如采购或选用成熟机型,例如J3一类的,1米2的飞机带500克载荷上去都很轻松

如果是向飞机设计领域进发,当然可以全新设计,但是楼主的目的是带相机上天,那就摆在首位,用简单的办法先达到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的低速性不单靠一个翼型解决的

要考虑载荷问题,低速稳定性还很关键的取决于翼型和翼尖的失速问题

低速下的舵效问题,采用了低速翼型后是否对平尾形成下洗气流问题,问题很多

建议楼主采用简单的方法 ...

谢谢楼上的回答,呵呵,你就是老B把。我邮购过你的电池的。呵呵

的确J-3和赛斯哪是我特别关注的机型,非常成熟的机型。挂个500克很没有问题。

但是+了500克的重量飞行性能肯定有影响,呵呵!我是搞摄影摄像工作的,本能对构图有一些要求。挂上相机能飞,能在空中对地面胡乱的按几张照片不是我的目的。而且考虑被摄主题的拍摄环境比较复杂,肯定没有特意平时特意选择的飞场环境好,飞机的操控性一定要有保证。

昨晚画了草图,先用kt做试验,翼展1米的微风,翼载控制在35,厚的主翼,薄的主翼都做一片,在做一片翼展1。1米(翼载肯定小点)的和翼展1。2米的。(翼载肯定更小)

做好了以后都去试一下感觉,都没有问题以后就按照这个方案来。风大用短翼,风小有大翼。

然后在试验轻木的,最后上相机,还要配平衡翼。

估计还需要半年时间,慢慢来把!

网友:
玩以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