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模拟器里怎么校准遥控器呢

楼主(2007-12-22):
XTR模拟器里怎么校准遥控器呢,高手告诉以下,着急用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XTR模拟器里怎么校准遥控器呢,高手告诉以下,着急用啊,谢谢
点最上面的遥控器选项里面的校准。。。

楼主:
遥控器选项里面好象没有校准啊,好象只有读取通道配置,还有就是保存通道配置

网友:
有啊,我昨天刚买的,很好弄的,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