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快艇喜欢跳

楼主(2007-12-22):
换了无刷,也上了里电,动力是没问题了,可就是喜欢跳.
移动重心也试过,有一点效果,可是速度一快还是跳,感觉这样很影响速度.
大家给点意见哈
http://www.56.com/u92/v_MjU2OTgxMDU.html

网友:
重心有点前!

引用 楼主:
换了无刷,也上了里电,动力是没问题了,可就是喜欢跳.
移动重心也试过,有一点效果,可是速度一快还是跳,感觉这样很影响速度.
大家给点意见哈
http://www.56.com/u92/v_MjU2OTgxMDU.html

把电池放後一点,浆用直小一点的,但要用pitch大一点來配合試一下吧!
你现在的航姿就是船要升起來跑時又给电池的重量壓下去了,(就是重心太前)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A:
不知道各种船型大家是怎么确定重心的
我是将买来的玩具船壳装好,用手去估计重心位置
确定好以后做好记号,自己在改装的时候经常去试船的重心,使其保持原来出厂时的重心位置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的

楼主:
好的,今天把重心调后再去试,浆暂时没有更小的了,这个是36*12的.

网友:
有点看不清楚!

引用 楼主:
好的,今天把重心调后再去试,浆暂时没有更小的了,这个是36*12的.

你好像用的是直軸傳動,下调角應有5-6度,可试用32/3葉或34*P1.4的漿.(還有地方不夠大啊):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各种船型大家是怎么确定重心的
我是将买来的玩具船壳装好,用手去估计重心位置
确定好以后做好记号,自己在改装的时候经常去试船的重心,使其保持原来出厂时的重心位置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的

静态重心和航行重心是两个概念

楼主:
中午又去试了一下,重心往后调好象不管用,越往后,跳得越厉害.看来这个方法对我的艇不管用呀.
我用的是软轴,看来只能调角度和浆的大小了,浆我也换过38*14的,感觉很难起划,应该是需要调小点.
再就是角度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上压水板就不跳了

网友:
浆的下角度大了....向上个几度就OK了....

网友:
这个桨.....是凶手之一

网友:
今日一放!知道跳的原因是重心过后!船头没东西压住就会跳!如果想正只船跳起就把重心向后移到最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