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看了鸟哥的置顶组装450SE贴子,发现401是横装的,奇怪。。。

楼主(2007-12-22):
难道401是要这样装的?看别的帖子都是陀螺上面的字和机身同一个方向的啊。

网友:
 你装到尾巴上都可以啊

网友:
最好是倒装。

网友A:
其实正装也可以的,副翼和大桨一般也是打不到的,大桨只能打尾管,副翼只会卡大桨

网友:
都可以的!正反横竖都行!

网友:
水平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正装也可以的,副翼和大桨一般也是打不到的,大桨只能打尾管,副翼只会卡大桨

兄弟是不见黄河不回头啊!有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