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构想大家看看可行吗?

楼主(2007-12-22):
用这个功能强大的开发板加入我的WK1001控中
采用优秀的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utu-linux,基于linux2.6内核,提供移植好的u-boot源码!! 更提供PDA产品广为使用的图形界面OPIE的移植!!utu-linux系统的发布、升级等工作由扬创科技主持维护

产品技术参数
YC2410-F开发套件采用核心板+底板的形式,
核心板引出管脚:总线16位,地址线16位,其他所有可用管脚全部引出!!采用2.0间距直插方式,更加稳靠!创造性地采用U形方式的连接,在引出所有可用管脚的基础上,又不增加核心板的面积! YC2410-F-Core核心板尺寸仅:长65.5mm,宽44.5mm

(1)S3C2410A:32bit ARM920T内核,标称工作频率:203MHz,运算能力:220MIPS(最高工作频率:266MHz) )
(2)系统时钟:内部PLL产生200~266MHz CPU内核工作频率,外部总线频率:100~133MHz
(3)LCD控制器:CPU内置STN/CSTN/TFT LCD控制器,支持1024*768分辨率以下的各种液晶
(4)触摸屏控制器:CPU内置4线制电阻式触摸屏控制器
(5)10MHz 以太网控制器
(6)1通道5线制串口,2通道3线制串口
(7)1通道USB1.1 主机接口,可接usb hub,扩充多个usb主口
(8)1通道USB1.1设备接口
(9)SD/MMC卡接口
(10)音频输入输出接口
(12)LCD接口,可接3.5寸/7寸/4.3寸/2.8寸/10寸等等尺寸TFT真彩液晶屏
(13)专用复位电路
(16)触摸屏控制器
(17)RTC实时时钟及大容量后备锂电池
(18)标准20pin JTAG调试接口
(20)2只自定义功能LED指示灯
(21)电源指示灯
(22)6只自定义按键,用户可以组合为“上”“下”“左”“右”“确认”“取消”6个常见功能键
(23)电源开关
(24)复位按键
(29)SPI接口
(31)标准配置64MBytes Nand-Flash
(32)标准配置64MBtyes SDRAM
(33)5V 2A电源
(34)支持的操作系统:WINCE /Linux/uCOS-II

楼主:
恩想学编程改个控

网友:
你先了解一下耗电多大.我估计你用这个版飞不了半小时就没电了.

网友:
不太实际啊。耗电。这么复杂的东西。万一操作系统死机可就不好办了。

楼主:
要5V2A的电源,的确有点耗电,可以精简些不用的功能才减少功耗。

网友:
这个我完全是个外行,不过对这种工作还是应该顶一下滴

网友:
干脆直接安装XTR玩模拟算了,真机爱摔

网友:
飞机飞完电还能在控上玩模拟器,楼主强

网友:
这控厉害,还有操作系统!

网友:
值得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A:
我的WK1001买回来还没装上飞机就坏了,商家说可以拿回厂家修,我明天就拿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WK1001买回来还没装上飞机就坏了,商家说可以拿回厂家修,我明天就拿回去。

说一下什么现象 ,怀疑国内经销的WK-1001是返修货,我新买的那个就很容易看出来不是全新的,因为新控出厂不至于那么差!...脏...花,有点安慰的是目前止没有性能上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遥控器没有信号发出,我把遥控器靠进电脑和音箱,都没有发现有干扰现象,我也拆开看过,没有发现电子元件烧的现象,遥控器应该是新的,不过盒子很旧了。我是在广州一德路专卖店买的,买的时候商家说不保修的。

网友:
如果能在控旁边放个发电机就更好了,而且还可以直接在遥控器上就玩模拟器,呵呵~

网友:
模拟的屏幕玩真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个功能强大的开发板加入我的WK1001控中
采用优秀的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utu-linux,基于linux2.6内核,提供移植好的u-boot源码!! 更提供PDA产品广为使用的图形界面OPIE的移植!!utu-linux系统的发布、升 ...

请问这个在那里有的买啊

楼主:
大家一起研究研究啊,这个开发套件淘宝上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