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油直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7-12-22):
我的神龙50装好之后 在模型店发动什么都很好 但是拿回家启动成了问题
我有启动杆 但不知道怎么启动 插上点火器 用手转启动杆几圈 就是点不着 非得要启动机么 ?
还有油管里面是空的 油就是不往
发动机
里走
麻烦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50的油直你想拿手当启动机啊 买个启动机吧,也不贵

网友A:
首先,用手启动是绝对不可能的,油管没有油你可以在启动的时候压住化油器进气口将油抽上来,另外接在排气管上的压力油管别忘记检查

楼主:
化油器进气口在风扇罩里面 手指头根本就伸不进去 压力油管可以确定是通的

网友B:
用启动器一转,油就抽进发动机了。用手转,别说启动,连油都抽不进。

网友C:
http://www.rjxchina.com/bbs/show ... d=249&totable=1

网友D:
楼上说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