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曲柄式发动机Crank Substitute Engine--请分析利弊

楼主(2007-12-22):
Crank Substitute Engine(转动曲柄式发动机)

楼主:
发言人:                                                                                       water 中将

    利    :活塞和连杆对气缸侧壁的压力非常小                     可以无限加大活塞行程,使热效率提高

    弊   :燃料爆发时的冲击对齿轮是个考验                          摇臂头的润滑不可能完全解决(带十字头的发动机.详细可以参照大型船用2冲发动机)

网友:
发动机效率应该没有现在的高

网友:
好处:
可以无限加大活塞行程,使热效率提高.
坏处:
摇臂头的润滑不可能完全解决
改进办法:
带十字头的发动机.详细可以参照大型船用2冲发动机.

网友A:
首先说没见过这种形式的发动机,赞同“活塞和连杆对气缸侧壁的压力非常小 ”的观点。不过把现有的曲轴发动机的曲轴连杆改成两节也能解决这个问题。本人不懂瞎分析请别见笑。
优点:连杆过上下死点时比较容易。
缺点:即使把惯性论放在曲轴箱(暂且先这么叫)外面,曲轴箱也要做得很大。
  抛砖引玉
再有请问:车士官是搞教育的还是搞科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没见过这种形式的发动机,赞同“活塞和连杆对气缸侧壁的压力非常小 ”的观点。不过把现有的曲轴发动机的曲轴连杆改成两节也能解决这个问题。本人不懂瞎分析请别见笑。
优点:连杆过上下死点时比较容易。 ...

纯属业余爱好--是搞政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