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7-12-23):
1、我4VF发射机上印的是"made in taiwan"--------台湾制造,6EXHP上印是什么?
2、我的4VF发射机频率是40.810,装晶体的塑料盖上印有81字样,6EXHP也是这样一一对应的吗?
3、6EXHP的发射天线可以像4VF那样可以旋下来吗?

网友:
1、6exhp上印“made in china”
2、发射机上装晶体的塑料盖上印的是整个频率,比如频率是72.810,印的就是72.810
3、天线还没有旋过。

网友:
天线可以旋下来

楼主:
发射机上装晶体的塑料盖上印的是07,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又一新问题

4、打开4VF发射机,接上接收机电池,听到“嘀、嘀、嘀................嘀、嘀、嘀”,过一会,再“嘀、嘀”。这时打副翼杆,副翼舵机有相应动作;推油门,电机开始转,一切正常。拨掉接收机电池,关4VF控。拨掉4VF发射晶体,插到6EXHP控上,两发射机的频段相同,PPM模式,打开6EXHP电源,接上接收机电池,听到“嘀、嘀、嘀................嘀、嘀、嘀”,一直等,没有听到“嘀、嘀”,打副翼杆,副翼舵机有相应动作,推油门杆,电机无反应。

同一套接收,同一个发射晶体,晶体是4VF原配的,但结果不一样,是什么原因呢?没用过6EXHP,是什么地方没有设置吗?在此请教用过的朋友。先谢啦!

网友A:
ls的是不是没有设置电调的油门行程。
换了不同的控,电调都要设置油门行程。
或者油门通道反向了。
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电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一新问题

4、打开4VF发射机,接上接收机电池,电机“嘀、嘀”两声,过一会,再“嘀”一声。……是什么原因呢?没用过6EXHP,是什么地方没有设置吗?在此请教用过的朋友。先谢啦!)

很简单的问题,你没有把反发射模式转换成PPM,6EX默认为是PCM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问题,你没有把反发射模式转换成PPM,6EX默认为是PCM模式。

已经转换成PPM模式了!如果还是PCM模式,接收机的舵机还会做相应的动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的是不是没有设置电调的油门行程。
换了不同的控,电调都要设置油门行程。
或者油门通道反向了。
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电调。

电调的油门行程怎么设啊?油门通道试过了,正反向都没有反应。电调是TowerPro 30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的油门行程怎么设啊?油门通道试过了,正反向都没有反应。电调是TowerPro 30A的。

辉胜的电调我还没用过 ,只用过好盈的,个人觉得还是好盈设置油门最方便 。试试接到其它通道有没有反应?

对了,我曾用过一HIMODEL商标的电调,其号称有20A(实际只有12A ),接电后的响声和你那个很类似,不过找到的说明书介绍说电调可以自动识别油门行程。你试试把信号插4VF的其它通道插上,看看电调能不能自动识别油门行程?

网友C:
辉盛电调的油门是反的,如果你开机前控的油门拉杆在下,电调可能保护,

先设置油门反向,在开控电源试试。

网友:
辉盛的没用过,我用的是好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辉盛电调的油门是反的,如果你开机前控的油门拉杆在下,电调可能保护,

先设置油门反向,在开控电源试试。

试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可能是微调,太高了,你可以,调一下微调

要么打开控调一下,电位器的固定位

楼主:
今天的测试

测试一:

接收设备:飞高六通微接,1、2、3、4通道各接一个微舵机,用一电池盒给接收B通道供电。

用4VF测试,一切正常,拨下晶体插到6EX上,打开发射机开关,打开接收电池盒开关,打副翼杆,1通道正常;推油门杆,2通道(升降舵机)动???打升降杆,3通道舵机动??打方向杆,正常。油门和升降杆怎么对调了?????

测试二:

接收设备:3通道的舵机拿掉,换一无刷电调+电机

用4VF测试,一切正常,拨下晶体插到6EX上,打开发射机开关,接上电池,听到“嘀、嘀、嘀................嘀、嘀、嘀”,一直等,没有听到“嘀、嘀”,打副翼杆,副翼舵机有相应动作,推油门杆,2通道的升降舵机动了????打升降杆,没有任何反应,电机也不转;打方向杆,正常。

测试三:

把测试二的无刷电调和电机换成有刷电调和有刷电机,结果同测试二。

大家帮忙分析下,看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啊?

网友:
你这个测试结果3通道对应了升降杆,升降杆是在中立点位置的而不像油门摇杆那样,当你把三通道的舵机换成电调时,由于实际控制这个通道的摇杆是升降杆,开机时它的位置在中点,电调本身就保护了,肯定就没反应了。

网友:
刚才看了说明书,6EX的油门就是控制2通道的。把电调插到二通道测试。

网友:
看上去,LZ的电调不是自动识别油门行程的那种类型。我曾用过的那个HIMODEL电调可以自动识别操纵杆在任意位置为0油门起点,例如接第2通道,升降杆在中立点,就识别该点油门为0,向上启动电机,向下无任何动作。就我所知,目前大多数电调都只有当油门杆在最低点时才会正确识别油门信号

不知LZ的控有没有改过操纵模式(mod 1、mod 2 ……),或操作手法(还有内部改电位器线路)?

网友(2008-07-17):
呵呵,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