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中立点的看法

楼主(2007-12-23):
看了好多老鸟的帖子,都说6EXHP没有舵机中立点调节功能,而FF9 JR高档一点的控都有中立点调节功能。确实如此
    但是本人有一点不明白,就算能够调节中立点,而6EXHP也能够通过微调调节中立点,但是这个中立点对于舵机来说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中立点,已经偏掉,只是遥控器把这一点当作中立点来处理。这样带来的后果就是:(比如V型螺距曲线,直升机在正飞的时候假如能够调到10度,但是负的螺距曲线就没法达到-10度,因为,舵机中立点偏掉,而舵机的总行程角度是不变的,所以这样就只能牺牲总行程来满足要求。)
    举个例子,比如舵机总角度为正负90度,绝对值为180度,那么中立点就是90度为正正意义的中立点。  如果舵机不是出于90度假如为45度,用遥控器可以将45度当作0度来处理,那么,总的行程就是90度,这样就牺牲了舵机的一半行程。
   我曾经对不同的舵机用示波器作过测试,比如辉盛9克舵机的中立点就是在PPM波行为1650us的时候,最小的角度对应PPM波形为650uS,最大角度为2650us,超过这个值舵机就会喀喀响,超出物理角度极限。,MG65的范围就比辉盛的角度稍微大一些。
   本人认为调试舵机要先用遥控找到舵机的最大角度和最小角度,最大设定为100%,最小设定为0%,这样中立点就是50%,然后用遥控器设定为50%,(注意一点要留一点余量给微调用,防止物理上不好将斜盘调平,主要由于舵机输出轴上的齿不是太密)使舵机处于自由状态,然后再安装摇臂,使斜盘处于水平状态,这样舵机才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优势,行程最大。性能最好。
以上处于个人观点,不对的地方希望老鸟指正。

网友:
物理能水平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可能性很小,360度内,就那几个齿轮,要全部水平还是很难的!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是用舵机来适应控 把舵机的齿轮重新调整后也可以达到中立点  不过 这个方法很不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