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的下部往左偏

楼主(2007-12-23):
由于尾桨的作用,当电直悬停的时候,从后往前看,电直的下部往左偏.这样,看起来不是很舒服.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机身是垂直的呢?
比如让斜盘往右倾斜一个小的角度,这样,让桨的拉力有一个往右的分量,抵消尾桨的左推力.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的?还是根本就不管它,任其斜着.

网友A:
 正常悬停的时候应该是有点向右倾斜才对吧

网友B:
悬翼头有点右倾的话脚架肯定是左倾的了!其实看惯了就没问题了!

网友:
以前看不习惯 后来一高人指点迷津……真飞机也这样

楼主:
如果能把尾桨中心提高到和大桨一个平面上,可以消除这种倾斜.
有谁见过这样的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