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儿有辉胜9的金属齿轮

楼主(2007-12-23):
谢 了

网友:
就算有,也没必要换,因为电机比齿轮还容易坏。

网友A:
  喔, 原来是电机容易坏啊. 我还以为是电路比较容易坏.

我现在有一个辉盛9克, 就是齿轮一切正常, 但是接上电就不正常. 那舵机与我的飞机一起跳过2次水. 后来用着用着就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喔, 原来是电机容易坏啊. 我还以为是电路比较容易坏.

我现在有一个辉盛9克, 就是齿轮一切正常, 但是接上电就不正常. 那舵机与我的飞机一起跳过2次水. 后来用着用着就不正常了.

是的,我的N个辉盛9克舵机和你一样通病,主要是使用过程中,电机负载太大,容易损坏,小级别的飞机会好些。

网友A:
我现在 1.75米 2KG 的飞机, 还在用辉盛9克, 估计会不会电机负载太大?

或者我把舵面改小点儿吧, 现在的升降舵是占水平尾翼 1/2 的面积, 有时拿着飞机, 在路上, 会被风把舵机吹得动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 1.75米 2KG 的飞机, 还在用辉盛9克, 估计会不会电机负载太大?

或者我把舵面改小点儿吧, 现在的升降舵是占水平尾翼 1/2 的面积, 有时拿着飞机, 在路上, 会被风把舵机吹得动起来.

这么大的飞机还用9克舵机啊?飞几次舵机就完了,特别是升降舵,很危险。

楼主:
t各有各的用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