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知道调中立点的麻烦了!!有什么办法补救啊?

楼主(2007-12-23):
我用6EXHP的控,所有摇杆居中后得出舵机的中立点,可是问题来了,舵机的摇臂死活都不成水平,这时才知道高手说的6EXHP没有中立点单独调整SUBTRIM是什么回事。。。。。

请问有什么办法补救呢?高手来帮忙一下啊!!!用TRIM调整行吗?

网友:
调整舵机连杆长度行么?!

网友:
能飞就行。哈哈

网友:
用微调,保持3个基本一致,然后重新调螺距

网友:
好象这控没中立点微调

网友:
没有的,我的6EX也是这个问题,真是垃圾控。后来只能不水平地装了,设置好了之后现在飞悬停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偶是调整连杆长度的

网友A:
这里是否有些误解:
1,在9CHP等高档些的控里,有sub-trim这种说法,实际上,这个sub-trim跟6EXHP中的trim应该是相同的,都可对servo进行微调。
2,即使用trim将servo中点调好了,还是要调节连杆长度使十字盘水平,这是最重要的。

网友B:
可以靠改变舵机的行程使3个舵机上下行程一致!最好自己做一个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靠改变舵机的行程使3个舵机上下行程一致!最好自己做一个工具

这样调起来就复杂的多了,如果有SUBTRIM的话的确方便很多

网友:
电子方法不行的话用机械方法调,总能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调起来就复杂的多了,如果有SUBTRIM的话的确方便很多

4个6ex就能换一个带中点调节的了,自己掂量着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4个6ex就能换一个带中点调节的了,自己掂量着办

不用,我的jr 2610就有,才1400

网友:
嘿嘿,我的6C没有,原来6EX也没有哇

网友:
自己拧连杆吧 谁叫杂没上九通喃

网友:
唯一省事的方法--换控

网友:
跟控有什么关系,我就是用的6EXHP,不用sub-trim,一样弄的平平的!

网友:
Hitech 6就有, 只是不明白Hitech 6的用的为什么那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否有些误解:
1,在9CHP等高档些的控里,有sub-trim这种说法,实际上,这个sub-trim跟6EXHP中的trim应该是相同的,都可对servo进行微调。
2,即使用trim将servo中点调好了,还是要调节连杆长度使十字 ...

应该是不一样的。SUB-TRIM是单独调每一个舵机。TRIM是微调十字盘,舵机会联动。

网友(2008-03-23):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不一样的。SUB-TRIM是单独调每一个舵机。TRIM是微调十字盘,舵机会联动。

Trim 就是在操纵杆的微调,在CCPM混控后会影响到三个通道(舵机),
而sub-trim是在CCPM混控后对通道(舵机)进行微调

是这样理解的吧?
那可以在接收机和舵机之间修改一下脉冲宽度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不一样的。SUB-TRIM是单独调每一个舵机。TRIM是微调十字盘,舵机会联动。

Trim 和 sub-trim 的具体操作当然是不同的,它们的差别是,trim调整后的数值就是面板上的微调杆的数值(只是面板上的step是4,trim的step是1);而sub-trim调整的是另一个内部计数器,面板上的微调可以始终是0。还有就是trim调整是经过混控的,不像sub-trim可以单独调一个servo。
但两者的基本功能是一样的,都可以调平十字盘。至于所谓的“中点”,只要在十字盘调平后,重新调整舵臂使其尽量水平就行了。

网友D:
早就听说6EX的这个缺点了。看来的确麻烦。有条件的话还是换个好点的控。省时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早就听说6EX的这个缺点了。看来的确麻烦。有条件的话还是换个好点的控。省时省力

谈不上什么缺点,考虑到省2000多块钱,恐怕还是优点。基本调整过程与FF9等差不多,也不算麻烦。

网友:
不想换控的话,用一个小电路就能完成这个功能

以一路舵机举例, 2个开关用于调整舵机脉冲的宽度, 一个用于增加,一个用于减少,每次按键次数都累计在单片机中。
遥控器在中立点时,调节这2个开关使舵机达到中立点,这时,累计值为 A (A 可以是正数,也可能是负值)
每次舵机脉冲都和 A 相加,从而完成中立点修正。(相当于舵机脉冲和修正值混控)

单片机只需要延迟上升沿(减少脉宽)或者延迟下降沿(增加脉宽)即可完成舵机脉冲和修正值的混控。
对响应速度不会有延迟。

当然,2个开关也可以用一个可调电阻代替,那就要求单片机有A/D转换功能。

网友:
单片机只需要延迟上升沿(减少脉宽)或者延迟下降沿(增加脉宽)即可完成舵机脉冲和修正值的混控。
对响应速度不会有延迟。

网友:
换FUTABA T7C 2.4G,1800多。。。

网友:
换9动控。

网友:
我也是用的6EX  舵机稍微是有点不水平 但也影响不大吧?
照样飞啊!

网友E:
如果三个舵机角度相同则调螺距微调,
如果三个舵机角度不相同则调升降副翼微调令角度一致,然后再调螺距微调

如果微调调尽还不够则拆装舵臂挑一格,再重复上述步骤

如此类推。。。。。。

网友:
引用 网友E: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如果三个舵机角度相同则调螺距微调,

如果三个舵机角度不相同则调升降副翼微调令角度一致,然后再调螺距微调

如果微调调尽还不够则拆装舵臂挑一格,再重复上述步骤

如此类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三个舵机角度相同则调螺距微调,
如果三个舵机角度不相同则调升降副翼微调令角度一致,然后再调螺距微调

如果微调调尽还不够则拆装舵臂挑一格,再重复上述步骤

如此类推。。。。。。

正解!

网友:
微调先都归零

摇臂跳一个齿就有很大的角度变化,只能选择最接近的位置,然后靠拉杆的长短调节,这样基本调平倾斜盘,试飞时发现有漂移再用微调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三个舵机角度相同则调螺距微调,
如果三个舵机角度不相同则调升降副翼微调令角度一致,然后再调螺距微调

如果微调调尽还不够则拆装舵臂挑一格,再重复上述步骤

如此类推。。。。。。

记下,如此就不用加电路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G:
面板上的trim 的step=4可以調..JR9X2最上層目錄頁裡有選項可選
也能調成step =1 喔
說實在的..
買6通的..就買2610還比較好..雖然6EXHP便宜多了..但調整單舵機行程中點蠻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