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电脑装不了FMS

楼主(2007-12-23):
同样的软件在其他的电脑上可以使用,但在我的电脑上就出了这样的问题.
系统也从新安装了也不行这是什么原因.请那位老鸟指点.谢谢!!!

网友A:
电脑是什么配置

网友B:
听说过G2之类的装不上,FMS还没听说。

楼主:
电脑配置如下
双核2050CPU 40G硬盘945显卡

网友C:
我的也奇怪
我家的台机可以装...我的的碟装的,...但是在笔记本上就装不上了....本本的配置比台的高....是不是系统的兼容问题哦

网友(2008-01-24):
我也装不上去
昏死

网友D:
FMS效果又差又太假装它干嘛。。。。装破解版fly , g3.5比它强N倍。。。

网友:
什么地方有下的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