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池不同毫安可不可以串连在一起???

楼主(2007-12-23):
充
电池
不同毫安可不可以串连在一起???750毫安+850毫安可以做电力吗????

网友A:
最好用容量一样的

网友B:
不行,串连充有可能850的没充满750的已过充了

网友C:
如果那样的话你的放电能力只能达到那个差的电池的效果!

楼主:
哦。我是新手。有很多问题不知。

网友D:
大家都要用并充,你反到要用串充?分压平衡充吧。